有用天地飞9二代 1024的魔友不

楼主(2014-04-02):
我飞2年直升机,一直用D10,不喜欢日本控,所以支持国控。
D10用了2年一直很好,速度快,没有失控。
最近被群里人带起休闲飞固定翼,于是萌发了念头买天地飞9二代

结果买了个天9II 普通版(1024),拿到手一通电,一测试
动摇杆的时候,舵机走的不顺滑,感觉一格一格的,而且有一点点延迟(这个能感觉到,因为D10动摇杆,舵机的响应速度很快)
刚开始以为哪里设置有问题,后来从PCMS编码改为PPM编码,也是一样,稍微好了一点点。

家里还有一个天6II的控,好像是DSSS,2.4G总线直驱的,测试了一下,同样的舵机,同样的电调,同样的电池,同样的接收,天6II居然比天9II响应速度快,而且舵机也流畅很多。
不晓得是我的天9有问题还是这个控本来就是这样的,现在控已退货,但我还是不死心,想买个4096试试。。
用过的魔友给个建议啊。

在百度上搜到,一个兄弟和我的情况一模一样,以下是他发的视频。

http://player.ku6.com/refer/aroFpuaTdkevJ9_Jv_pXew..==.html?from=my&show=1&li=uploaded&user=7282679

网友A:
楼主你有没有发现视频里的人在操作天9II时的速度比操作天6II时的速度要慢很多呀?这两个遥控器都是比例操作摇杆,动作速度是一样的,可能是你的心理作用吧,我的天9II  1096的跟视频里的操作速度一样,使用起来一点问题也没有,一年多了非常稳定,性价比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有没有发现视频里的人在操作天9II时的速度比操作天6II时的速度要慢很多呀?这两个遥控器都是比例 ...

我飞直升机飞久了,自然会***打舵,看来天9就是这个样子了。舵机走的时候一格一格的。。
天9不能飞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有没有发现视频里的人在操作天9II时的速度比操作天6II时的速度要慢很多呀?这两个遥控器都是比例 ...

不晓得是否4096会顺畅一点

网友B:
感觉没什么问题啊。楼主估计用d10用就了,对舵机的速度适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什么问题啊。楼主估计用d10用就了,对舵机的速度适应了。

D10的速度和天6II的速度一样的,很快,响应也挺快的。
天9II就是一格一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晓得是否4096会顺畅一点

4096的反应速度可能会快一点吧,实际上我感觉天9II  1024是很顺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96的反应速度可能会快一点吧,实际上我感觉天9II  1024是很顺畅的

那我估计是我的控有问题了,反正已经退掉了
而且感觉还没有天6II顺滑呢

网友(2014-05-21):
楼主视频里推动天9方向杆的速度明显比动D10的要慢而且不匀速。
这是先入为主的心理作用造成楼主不自觉的操作差异,真要想对比,先把两个操作速度弄一样了吧,哈哈。

我用老天九,加2.4G高频头,250、450到700E F3C都飞,固定翼从涵道到F3P等等不计其数,当然啦,老衲可能没有楼主手法细腻,所以这个情况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
http://rc.runryder.com/helicopte ... mitter+latency+test
LZ你感觉没有错。。。可以看下这个国外做的测试
很多朋友说几十毫秒人能感觉出来嘛?感觉这个东西,很难说。但是确实能感觉出来。
如果一直用同样的设备,习惯了就无所谓了。没区别
如果以前用反应快的,换个慢的,自然不适应。

贴两个图,对比T8FG和天9

没有贬低天地飞意思,只是希望天地飞加油啊。。。能看到华科尔的努力,感觉天地飞一直在退步

网友:
最好的对比是两组控放一起,同时同速操作

网友:
刚买的天九,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