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X50E的说明书是不是应该改一下?(请客服关注)

楼主(2014-04-02):
我买的垫片BK2557今天到货了。 发现不能用, 这个垫片没有M4x30孔位。

但是根据雷虎X50E说明书, 第23页:“马达螺丝锁固位置可分别适用于M4x30mm及M3x25/30mm规格
紧接着第二行:“当马达主轴具有锥度时,请加装马达固定座垫片。BK2557“
然后,整本说明书都没有任何警示语,告知BK2557不兼容M4x30mm及M3x30mm马达锁固位置。

请问谁看完说明后不会产生误会???

雷虎 X50E说明书

配件BK2557

----以上所有红字均为雷虎X50E说明书原文--------

我就是看完说明书以后,认为BK2557 有M4X30mm 孔位。
导致错买配件,同时简介导致另一位模友kelei也错买该配件。

请雷虎可以给出解决方案,
我的建议是:
1  在BK2557配件上添加不兼容备注。
2  无偿接受错购该配件的消费者的退货请求。(我的就不退了, 有别的用处)
3  提供BK2557升级件, 使其兼容M4X30 和M3X30mm 马达固定位置。

网友A:
To Hawk208:

本人已看到本贴。
目前已经将本帖转寄给雷虎科技·直升机事业部 工程师确认。

待确认完毕之后,
告知一份解决方案。

感谢支持Thunder Tiger X50E.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Hawk208:

本人已看到本贴。

感谢小卡的回复

这是根据手上的BK2557 绘制的(尺寸为mm, 不一定精确)

网友:
帮顶!E720说明书中也最好有适合马达说明.

网友:
借题出OS55发动机
http://2.taobao.com/item.htm?spm=2007.1000622.0.0.u42mFy&id=38292748588

楼主(2014-05-03):
小卡,事情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
请问工程部是否有回应?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卡,事情已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
请问工程部是否有回应? 谢谢。

To Hawk208 :

我刚刚查看了一下邮件。

他们认为以下内容:

马达螺丝锁固位置可分别适用于M4x30mm及M3x25/30mm规格,的确没错。
但是前提是:使用的马达在“6MM圆径及建议长度25mm以上轴心之马达”。

当马达具有锥度的时候,使用BK2557马达固定座垫片。

不过,说明书是应该警示一下M4x30mm有些不兼容。

对给您造成的不便,深感歉意。

没问题.
就按照您的意思
可以按照一下解决方案:
1. 我们将会在后续说明书上加入不兼容 BK2557马达固定座垫片 M4x30mm。说明书更新之后。我将会更换电子版说明书事项。
2. 错误购买此配件的消费者可以直接私信我。我将会告知回寄地址。
3. 我们会请雷虎科技·直升机事业部 尽早设计出兼容M4x30mm及M3x25/30mm规格的马达固定座垫片。

一下
感谢Hawk208先生的细心。
雷虎真挚的感谢有您。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Hawk208 :

我刚刚查看了一下邮件。

谢谢小卡的答复,先赞一个。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可以看出雷虎是负责任的,严谨的公司。
勇于承担失误和责任。
我的下一架直升机仍然会选择你们的产品。
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网友B:
没买过雷虎的东西,不好评价。
不过,说明书写的很清楚,“当马达主轴具有锥度时,请加装马达固定座垫片”
然后紧接着在BK2557前有一个大大的叉,意思就是这里不能用BK2557

其实抛开上一句,光是BK2557前面的叉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个垫片在这个机型上不适应

呵呵,这是我对说明书的理解

不否认如果能加入特地字眼能够更清楚,但如果整本说明书中凡是禁止的地方都是用的“x“符号,那也算符合一致性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买过雷虎的东西,不好评价。
不过,说明书写的很清楚,“当马达主轴具有锥度时,请加装马达固定座垫片” ...

那个“X”的意思是飞机里面不包含此零件,需要另购。

下面是雷虎说明书的截图,明确表明了“X”的意思。。。

网友B:
明白了,你说对的,说明书有明显误导
是我想当然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你说对的,说明书有明显误导
是我想当然了,呵呵

误会而已,没事没事。。。

网友:
请问BK2557在哪里能买到,急用,谢谢

网友:
好细心啊

网友C(2014-06-16):
刚入手X50电直空机想组来飞,试问哪几款型号马达不需要这个垫片?  亚拓750MX 700MX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入手X50电直空机想组来飞,试问哪几款型号马达不需要这个垫片?  亚拓750MX 700MX可行?

雷虎自家的Ace电机不需要垫片。
Pyro好像也不需要垫片
HK肯定要垫片

750,700MX, 你确定可以装到X50E上?(那可是700用的电机)
另外,你确定要把YT的玩意装到雷虎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雷虎自家的Ace电机不需要垫片。
Pyro好像也不需要垫片
HK肯定要垫片

我也不清楚啊,第一次搞雷虎,哥们帮我推荐个不要垫片的适合50用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清楚啊,第一次搞雷虎,哥们帮我推荐个不要垫片的适合50用的电机

X50e本来就是高大上,至少配个HK吧?
那个垫片也不贵。买个就可以了。
HK4025,我记得是有25mm 空位的。可以用垫片。
我也没有X50E, 所以不知道什么电机最合适(还要看你的飞行手法)
雷虎自家的电机,就是换电机轴比较麻烦(市面上没有看见卖的),可能涉及到返厂(Pyro也是一样)
综合考虑还是上HK吧,垫片不是问题。。。

不过YT的电机我是真心不建议了, 磁钢的安装完全靠胶水, 没有卡槽固定。(反正我是不敢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X50e本来就是高大上,至少配个HK吧?
那个垫片也不贵。买个就可以了。
HK4025,我记得是有25mm 空位 ...

我菜鸟就普通模式,不用垫片的话只有雷虎原厂电机?这垫片淘宝看了没有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X50e本来就是高大上,至少配个HK吧?
那个垫片也不贵。买个就可以了。
HK4025,我记得是有25mm 空位 ...

哥们你可知道雷虎自家电机的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