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好盈铂金30A+恒力4225 KV610电机空中堵转

楼主(2014-04-02):
首先说下配置:飞越650机架  APM2.6飞控 6HGPS  好盈铂金30A电调  恒力4225KV610电机 狮子4S 5200电池  天8X 2.4G遥控
在昨天的试飞中,出现电机空中停转,高度急降,情急之中拉油门升起,期间又经历数次电机停转,最后靠自动返航安全降落,降落后,推油门电机没反应,过一两秒后电机才转动。在以前的试飞中从未出现这种情况的,难道是传说中的“堵转”吗?如何解决?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4个电机同时停了,看看飞控或者电源

网友:
不像堵轉

网友B:
檢查下遙控器油門的電位器有沒有問題

网友C:
1号电机停了,哥们的 电机是直接电调连接 还是橡胶插 我感觉不像电调断电,如果电调断电电调会自检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电机同时停了,看看飞控或者电源

应该不关电源的事,如果断电了,飞控要重新自检,自动返航不可能飞回原起飞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檢查下遙控器油門的電位器有沒有問題

我也怀疑油门电位器的有问题,在遥控器的监视器里看了很久,油门通道指针未见异常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号电机停了,哥们的 电机是直接电调连接 还是橡胶插 我感觉不像电调断电,如果电调断电电调会自检

是用香蕉插头连接的,插头是比较紧,也不松呀

网友:
电机和电调跟lz一样从没堵转过,还是检查一下其他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香蕉插头连接的,插头是比较紧,也不松呀

4225这么大功率的电机就不要用香蕉头了!
一直不喜欢香蕉头,最好焊死,包括固定翼,

网友D:
一,直接焊死。二,电调调参进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香蕉插头连接的,插头是比较紧,也不松呀

直接焊接吧 安全 ,然后低空飞个几个来回

网友:
哈哈,,和我一样的情况,,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712119&extra=     估计是干扰,,不知道是不是发射机干扰,,还是其他干扰,,现在飞的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