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定高 电机抽动

楼主(2014-04-02):
小弟APM 自稳模式木有问题,定高模式电机偶尔抽动一下,比较吓人……肿么调都没搞定……求各位高手指点迷津啊

网友A:
什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配置?

华科尔DEVO 10 +原配10通接收      银燕4合一电调       4822   690KV电机

楼主:
APM2.52   有外壳,海绵也加了,没啥区别,定高还是抽

网友:
liwenjie135发表于2014-04-02 12:39:51
APM2.52   有外壳,海绵也加了,没啥区别,定高还是抽
电机摘浆,解锁,然后推油门,慢慢推,多试几次,看有没有电机抽出的情况,或者你去我主页可以看一下我的贴子,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楼主看完这个应该就知道答案了,接收机的问题: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authorid=1446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完这个应该就知道答案了,接收机的问题: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0 ...

为啥自稳不抽,定高抽呢……坑爹啊……

网友C:
我今天试飞了四次其中有一次也是定高模式抽了,初步怀疑是振动引起的。因为apm定稿模式是通过气压和加速器一起计算出来的。不过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试飞了四次其中有一次也是定高模式抽了,初步怀疑是振动引起的。因为apm定稿模式是通过气压和加速器 ...

问题解决了……接收机问题……RX1002接收机的老毛病……换了RX601一点儿都不抽了……RX1002接收机编号为2结尾的出现该问题的概率极高……希望华科尔尽快解决

网友D:
你的接收机和飞控怎么接线?我的是不是接错线了看又翻,我接的是1-2.2-1.3-3.4-4

网友D:
还有你的控是怎么设置的,我的也是d10

网友E:
求教,您的rx1002编号是什么?如何鉴定自己的接收机不实这个毛病?我该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接收机和飞控怎么接线?我的是不是接错线了看又翻,我接的是1-2.2-1.3-3.4-4

1-2.2-1.3-3.4-4
看不懂你这个是啥意思啊,怎么接线看教程呀??网上下载APM百宝箱这个压缩包,解压码貌似123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你的控是怎么设置的,我的也是d10

大哥,可以说具体一点吗??具体你要设置什么,实现什么功能?有空可以下载APM百宝箱这个压缩包看看,还是很有帮助的,免费下载的,百度一下就有了

网友:
嗯嗯,我试试,有问题在请教哈!还望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教,您的rx1002编号是什么?如何鉴定自己的接收机不实这个毛病?我该怎么解决?

你自己试一下看看有木有抽动现象就知道了……如果有问题,只能换接收机,我换成六通的就木有问题了……估计8通的也可以吧,目前网上报导只在10通的接收出现问题……我手头只有6通的,所以只能测试六通……木有买7通和8通,我的六通接收仅仅是给固定翼用的

楼主:
另外,DEVO10 配10通接收的,请先看看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2119&highlight=

网友:
嗯嗯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