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制 云台架设计 图在32楼 各位前辈进来指点一下哈

楼主(2014-04-02):
小工具 用了海绵棒上的塑料管 ,穿上漆包线再把管子的一头压扁 正好能卡进定子的槽中间,绕线效率和质量高非常多,手指头也省力很多示意图

楼主:
第二个电机也绕好啦

网友:
我怎么没想到这样绕线 笨拉

楼主:
搞个针筒 更加好用

网友A:
绕的紧度如何

楼主:
蛮紧的,绕的时候稍微抓着点漆包线

楼主:
evvgc 烧坏了

网友:
我绕了个电机,可以转,但通电一会就很烫,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电机原来就会发热,后来两个一起挂了,大家选电机的时候慎重

楼主:
evvgc 烧暴,新买了hmbgc 小板 和第三轴扩展板

网友:
拆线圈时火烧了下,绝缘漆都没了,可能是短路了,这个可怎么弄啊

网友:
搞定了,是绝缘问题,新绕的17欧,工作正常

网友B:
我用针筒绕了3个4008,22N24P的,针筒越绕越好用,针头已经被磨合得不会挂漆皮了。比扁吸管好用,楼主以后可以试试。
绕完再用清漆把漆包线刷一遍,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固定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针筒绕了3个4008,22N24P的,针筒越绕越好用,针头已经被磨合得不会挂漆皮了。比扁吸管好用,楼主以后 ...

为什么要用针筒?定子拆下来绕的吗?拆下好像不用针筒了吧

我的4006电机定子拆不下来,大家是怎么拆定子的呀?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6不用拆定子了吧,底座很小的。用针头绕会比较整齐。徒手也可以绕,30圈以上就不好排位置了。

实在拆不下来也只能这么绕了,我要绕了在无刷云台上用,圈数有点多,不知道能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针筒绕了3个4008,22N24P的,针筒越绕越好用,针头已经被磨合得不会挂漆皮了。比扁吸管好用,楼主以后 ...

是啊针筒好用,可是我这里 买不到针筒呢,找了好几个药店没得卖的, 你4008是哪里搞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针筒好用,可是我这里 买不到针筒呢,找了好几个药店没得卖的, 你4008是哪里搞来的?
来自安卓客户 ...

侥幸收二手的旧电机而来的,比某宝上的散件便宜了几十块,针筒药店不敢卖,你得去小诊所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侥幸收二手的旧电机而来的,比某宝上的散件便宜了几十块,针筒药店不敢卖,你得去小诊所买。

...

啊那好运了,机架怎么整呢?

网友:
绕线错误,

楼主:
绕线没有错,新买的 BGC 云台控制板 用上之前绕好的两个电机都可以使用

楼主:
各位一看就能看出来了,我是山寨了 蜻蜓了。。。。方案一 我是用XXD电机改的,所以 ROLL 和 pitch 两轴的电机会学习 long0001 的做法,把轴改成后出。
方案二:把XXD电机装桨的一面钻孔攻丝,改成像那种商品电机一样,不出轴的,两面都是有螺丝孔用来固定的。

方案一的图示像这样,图里的孔开大了。顶死孔没有画进去,相机固定板也还没画上去

网友C(2014-05-04):
绕过超过1000个电机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过超过1000个电机的飘过

100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