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OSD和MWC共用GPS,从MWC读取数据。显示人工地平线、飞控状态的问题。

楼主(2014-04-02):
穷人OSD和MWC共用GPS,从MWC读取数据。显示人工地平线、飞控状态的问题。

以下两个帖子,已经介绍了方法,但是在显示人工地平线、飞控状态的时候,有些说明不是很详细,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说明一下,免得别人再绕圈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ighlight=mwc%2Bos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highlight=mwc%2Bosd

===========================================
人工地平线

很多人搞定这个OSD后,发现没有人工地平线,其实人工地平线专门有个摇杆组合开关,而且要在Home点已经设置之后,才能显示。

打开过程如下:
1,飞控在开阔地通电,等待卫星信号。
2,卫星定位成功之后,解锁飞控,Home点会被设置。然后加锁。
3,保持油门最低,方向舵居中,将副翼和升降打到最大,保持一会。人工地平线就会显示出来了。

===========================================

飞控状态

默认的飞控状态显示是一个很小的图标加上一个很小的小三角指示。在屏幕的最左边。几乎无法看清楚。

其实简单的修改osd.ino几行代码就可以直接用英语单词显示出飞控状态。

下面的代码,就是显示AN代表角度模式。
else if(osd_f.ANGLE_MODE > 0) {OSD_writeComma n d("$M,14,14,0,0,AN,");

原来的代码不能显示HOME模式,我自己加了一个状态位,才能使用下面的代码显示一个HOME:
if(osd_f.GPS_HOME_MODE > 0) {OSD_writeComma n d("$M,17,14,0,0,HOME,");

上面命令中的 14,17,之类的数字,就是字符出现在显示屏上的x,y坐标。

以下图片,是我测试的效果。我最终使用的图片忘记拍照了。

网友:
我手里正好有mwc和穷人,有时间试试

网友A:
楼主,mwc2.3固件要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mwc2.3固件要怎么改?

如果没有编程基础,还是直接用2.2版本,直接覆盖就行了。

2.3版本身的代码结构改了很多,比较难改,需要改变一些变量的定义位置。

我是从基于2.3的一个固定翼版本上改的。

反正2.3不比2.2多什么好功能。

网友(2014-05-21):
怎么没人顶?本人小白一直在犹豫是否入手穷人OSD,能否显示水平仪,看到这个帖子,一大福音啊!

网友(2014-06-23):
学习一下,准备入手穷人o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