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的 4轴

楼主(2014-04-02):
  最近很多商家都出 比较方便的4轴,手溅 入了一台 希望以后向 各位玩航拍的大哥学习..
  CX-20 试飞 了一下(比较稳)  还不错 然后买 了DJI 的FC40 做近身的航拍(东西小巧)!打算飞50米内,想想DJI的FC40 广告的距离100米应该没问题吧!主要是带出去方便...
  感觉不错后 就入云台 和狗3  因为对航拍不怎么感兴趣!之后的米货就不入了! 平时乱拍拍些东西都够了吧!还是慢慢练 直机
  上几张图吧

然后是试飞CX-20 4轴的 定点视频

网友A:
FC40不干挠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C40不干挠控吗?

还没试哦  下雨!

网友:
cx -20用的大疆NAZA飞控吗?这个摄像头自大带wifi能传多远?

网友:
CX-20的控是2.4G频率吗?如果是的话,肯定会有干扰,话说这个好像也要300多吧。

网友:
roking_luo发表于2014-04-02 23:59:41
cx -20用的大疆NAZA飞控吗?这个摄像头自大带wifi能传多远?
naza飞控那么贵感觉不会是naza,我感觉应该和华科尔一样自己研发的飞控。

网友:
啊五发表于2014-04-03 04:44:53
CX-20的控是2.4G频率吗?如果是的话,肯定会有干扰,话说这个好像也要300多吧。
2.4g不是会调频吗?我们使用那么多路由都2.4g也没互相干扰啊

网友:
是大疆产品吗?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也买了一台CX20,但是我之前没有玩过四轴,秒炸。机身裂了,螺旋桨也炸了,GPS天线盒也摔歪了,现在用热熔胶接好了,螺旋桨也换了新的,电子罗盘校对也校对过了,但现在飞起来非常不稳,GPS定点功能根本不能用,一用就斜着飞,得马上切换回手动才行,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是飞控出问题了吗?还是GPS摔坏了?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2014-05-04):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也买了一台CX20,但是我之前没有玩过四轴,秒炸。机身裂了,螺旋桨也炸了,GPS天线盒也摔歪了 ...

GPS  的接线掉了吧   !!装上 校准 一下 就行

网友(2014-08-29):
楼主,请问cx20飞机自身机器性能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