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各位大师,这样能做成个无刷电机吗?

楼主(2014-04-02):
一直想自己做个无刷电机来练手,磁铁淘宝能买到,可是就是铁芯不好找,最近发现废品店里很多单相感应电机或者那种罩极电机
的铁芯,那个齿数都是3的背数的,大多是24齿,就是齿隙比较小,想买两个来试试,不知是否可行?

进而一想,
直接用三相感应电机的鼠笼转子换成永磁铁的转子,再加个无刷的控制器,就是个无刷电机了对吗?

网友:
猜对,有用洗衣机和吊扇电机改无刷的。
帖子好像在模型大工具与DIY机械栏

网友A:
只要注意磁片的数量,洗衣机和吊扇电机改无刷很容易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注意磁片的数量,洗衣机和吊扇电机改无刷很容易的。呵呵

工业用的380v三相电机能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业用的380v三相电机能改吗?

我觉得那个应该相当于无刷吧  不是太懂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