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7016小铣床改数控 步进电机可以用齿轮减速电机吗?

楼主(2014-04-02):
如题, 7016的黄山小铣床改cnc
xy用86似乎太浪费了 57的最大的110mm长的又怕不够力

看到现在有齿轮变速箱 变速比 1:3的 57步进  200出头 现在几个困惑想问下有经验的:

1,不知道齿轮箱的精度是否可以满足xy轴的需要? 齿轮箱是否也有回差的问题?看大家基本都是用的同步带 (但我的y轴空间位置关系 无法用到同步带 所以考虑联轴器直驱)

2,贴塑后57-110MM的步进 是否够力? 够力的话就57-110步进 这样驱动也好剩下不少钱,够力的话就不要考虑什么减速57步进 和86了

3,如果57-110 或57减速步进 大家推荐一下驱动, 那种TB6600的可以吗?

4,如果 86的 大家也帮忙推荐一下驱动 谢谢!

此款电机高为76,电流3A 电机本身力矩为2.0N.M
轴径8MM 轴长28MM 减速机机身长32MM
减速比有1:3   1:5  1:7.5  1:10  1:12.5  1:15

型号
减速比
轴径(mm)
机身长(mm)
步距角
电流(A)
转矩(NM)
减速后扭力(NM)
57BYG250-56(1:3)
1:3
56+32
1.8°
1.2

楼主:
不考虑圆立柱的问题先 基本有方案了 ( 圆立柱z轴行程100MM 一般还用不到太大的行程 )

网友A:
园立柱的话建议放弃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园立柱的话建议放弃算了。

谢谢你的鼓励!

圆立柱的问题由来已久了 先把方的圆的放一边 看下电机和驱动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