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GPS支架碳纤材质换成木棒会有影响么!老师解答下!

楼主(2014-04-02):
DJI GPS支架碳纤材质换成木棒会有影响么!老师解答下!(碳纤给弄折了,换了根木棒会有影响不?大么?已试飞感觉正常)

网友A:
应该说是更好了

网友B:
不导磁的就行,木棒当然可以了

网友C:
对GPS来说下面的杆子是什么材质不会有影响。

网友D:
有影响。
相比碳纤的,更容易断了。

网友E:
飞控不是配着好几根碳管么?

网友F:
完全可以的,另外,碳纤维杆3-4mm直径的也没多少钱,买根自己截断就是了。。

网友G:
不会!!!就是重!!!

网友:
我的用竹竿支了半年了

网友H:
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