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V977动力不够,大家怎么看?

楼主(2014-04-02):
惭愧没有成为 977 的首批用户,因为忙没时间搞,家里还几架机没调好。不过一直在关注977,相信将来一定会买一架。

今天听一位入了977的模友说此机动力不够?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
我感觉还凑合,反正跟nano cp不是一种感觉。也和螺距过小有关吧。

网友:
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看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感觉动力是差,怀疑是不是开3d后油门有没达到最大,还有就是螺距是小了些

网友:
据说动力够  螺距不够 不知道最大是几度 也没人来说

网友:
大概这么多度

网友:
我只知道电机超省电,大桨轻薄不太长不太宽,但是超耐炸,电机基本不掉转,但是螺距有点小,动力确实不太足,没有厂手那样的技术,很多动作做不来,特帅验证了加长舵机臂可以提升动力,此时锁尾也有必要改装0720电机。
换大桨不太可行,我换上v922的大桨(稍长稍宽一些)后动力上去了,但是自旋优化一塌糊涂。

网友:
我感觉是本身飞机重,螺距也小,控调不了,我打算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
大齿安装有虚位,改下就好

网友:
青岛大男孩发表于2014-04-02 16:13:46
我感觉还凑合,反正跟nano cp不是一种感觉。也和螺距过小有关吧。
看视频977各种3d啊,nano cp跟得上?

网友A:
pengxiao327发表于2014-04-02 17:21:21
我只知道电机超省电,大桨轻薄不太长不太宽,但是超耐炸,电机基本不掉转,但是螺距有点小,动力确实不太足,没有厂手那样的技术,很多动作做不来,特帅验证了加长舵机臂可以提升动力,此时锁尾也有必要改装0720电机。
换大桨不太可行,我换上v922的大桨(稍长稍宽一些)后动力上去了,但是自旋优化一塌糊涂。
我好喜欢它的白色大桨,能帮我量下看多厚吗?我想买来装nano cp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喜欢它的白色大桨,能帮我量下看多厚吗?我想买来装nano cp上

没有卡尺,跟v922桨根厚度一样,但是桨面特别薄,桨也是超轻,1.9克。
白色确实有助与观察桨面的运动姿态。
帮不了你啦,只知道这些。

网友:
个人感觉动力还行,做动作时油门加减的量要跟上

网友:
3D时油门摇杆猛拉到底  可以满足你们的动力需求

网友(2015-04-14):
大齿安装有虚位,改下就好
请教改的方法,我的977大齿本来装好无虚位,飞3几次就发现有虚位了(正常飞,无炸无摔)

网友:
我也准备入一个,再听取下意见吧。

网友:
谁说977动力不够?改改动力不错

网友B:
楼主问下我的v977猛推油门会锁尾锁不住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下我的v977猛推油门会锁尾锁不住是什么原因?

排排震试试,你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动力足够了吧?你水平炸样。。。觉得柔就任性买HCP100S!让你听听摩托车飞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