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EVO10有没有限制油门的功能

楼主(2014-04-02):
请问DEVO10有没有限制油门的功能?就是把油门最大输出功率限制到一定的百分比,?

网友A:
有 可以通过调整有们曲线来控制在你所需要的范围。

网友B:
是的 好象有个5点可调曲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 好象有个5点可调曲线
7个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