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自旋

楼主(2014-04-02):
遥控器一给飞机油门,飞机就出现自旋状态,可能是惯性测量单元输出的偏航角有偏差,请问用软件语言要怎么消除啊?

网友A:
如果没开mag定向模式的话出现自旋..应该是浆没安装对..或者是yaw需要调pid..

网友B:
我的也是疯狂自旋,后来发现是飞控板问题,估计是里面的陀螺仪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疯狂自旋,后来发现是飞控板问题,估计是里面的陀螺仪有问题。

不死陀螺仪的问题,好像是磁偏角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开mag定向模式的话出现自旋..应该是浆没安装对..或者是yaw需要调pid..

是yaw 的问题,调节下PID就可以了吗?我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yaw 的问题,调节下PID就可以了吗?我试试

你要先自己排查到底是哪个问题..
不过很多新手自旋都是浆装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疯狂自旋,后来发现是飞控板问题,估计是里面的陀螺仪有问题。

如果是mwc或者apm之类的..你不开无头模式是不会用到mag的..
而且可以通过地面站之类的看到飞控目前的姿态和现实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自己排查到底是哪个问题..
不过很多新手自旋都是浆装错了...

桨没装错,正转反转都是正确的,应该不是桨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