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APM2.6吗?

楼主(2014-04-02):
这是APM2.6吗?  .蓝圈内少了一个芯片.   JP1没脚.
型号为:  ATMEGA2560  16AU 1350      上图

型号为:  ATMEGA2560  16AU 1350

网友A: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空白的芯片位置应该是指南针芯片的位置,而2.6和2.5的PCB板子其实是一样的
无非是罗盘内置 还是外置的区别而已

网友B:
不是有新的2.8版本了吗?

网友C:
开源本无定式
功能不缺即可

网友D:
确实是2。6没什么特殊只是原来板子集成的罗盘改外置了其他一样

网友:
确实是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新的2.8版本了吗?

2.8沒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空白的芯片位置应该是指南针芯片的位置,而2.6和2.5的PCB板子其实是一样的
无非是罗 ...

怎JP1脚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源本无定式
功能不缺即可

怎JP1脚都没?这种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2。6没什么特殊只是原来板子集成的罗盘改外置了其他一样

怎JP1脚都没?缩水版?

楼主:
怎JP1脚都没?还不知少什么别的没有?

网友:
jp1腳没銲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JP1脚都没?还不知少什么别的没有?

很正常的  用跳线帽 还不如自己上烙铁靠谱   不影响功能  目前买了两个APM  jp1 都没焊脚

网友:
哪里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正常的  用跳线帽 还不如自己上烙铁靠谱   不影响功能  目前买了两个APM  jp1 都没焊脚

问题是调参上电脑又要断开?不影响功能.  但就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正常的  用跳线帽 还不如自己上烙铁靠谱   不影响功能  目前买了两个APM  jp1 都没焊脚

为什么还不如自己上烙铁靠谱?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调参上电脑又要断开?不影响功能.  但就太麻烦.

调参要断开吗    好像是有这样的说法    我调参从来没断开过  一直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还不如自己上烙铁靠谱?

用跳线帽万一接触不良一下   稳跪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JP1脚都没?这种不需要?

商家不是有解释吗?看来是楼主购买前没有认真学习商品介绍和描述。
商家在商品网页上解释:APM在USB链接电脑之后,不可以再接外围配件(本店APM板没有焊接JP1跳线,就是为了防止电调和USB同时供电,请不要自行焊接,自行焊接JP1会失去保修)要接外围配件必须要断开USB电源,否则就会导致板子发烫,烧坏。

另外,开源的东西,就是开放模式,任何人均可参与开发,任何人都可以根据需要修改。没有定式啦,目前的版本也无非是官方公布的平台模板,制作者做些优化、修改也正常,只要功能不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商家不是有解释吗?看来是楼主购买前没有认真学习商品介绍和描述。
商家在商品网页上解释:APM ...

报告将军. 商家是个新兵蛋.一问三不知.民兵的干活.

将军领航.我们定能紧握制空权.

感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参要断开吗    好像是有这样的说法    我调参从来没断开过  一直很正常

将军都说要断开.严重违反命令.后果很严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报告将军. 商家是个新兵蛋.一问三不知.民兵的干活.

的确,TB现在很多卖家只卖东西,不懂所以然。尤其是广东那一带。只有靠自己买东西前先和卖家多聊聊,就知道卖家是不是民兵、土八路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将军都说要断开.严重违反命令.后果很严重.

那就不要在调参的时候上电就好了啊    我调参从来不上电  调PID 用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TB现在很多卖家只卖东西,不懂所以然。尤其是广东那一带。只有靠自己买东西前先和卖家多聊聊,就 ...

有5imx航空大学和你们这些热心的的老师我会完美升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不要在调参的时候上电就好了啊    我调参从来不上电  调PID 用数传

调参不上电  刚开始可能连电机状态都不是很直观    而且GPS   电罗地面站 等等也不知是否要在通电状态下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参不上电  刚开始可能连电机状态都不是很直观    而且GPS   电罗地面站 等等也不知是否要在通电状态下 ...

电机只要确保正反向正确就好    调参软件有输出信号查看的   GPS  罗盘   在USB调参情况下都可以使用

我甚至嫌烦  用充电宝USB给APM供电  然后用数传调参  竟然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