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高手认识这个OS发动机的吗?

楼主(2014-04-02):
有高手认识这个OS发动机的吗?什么型号,什么参数,望指教,还有化油器怎么调,感觉很不好调,只有一个好像油针可调的地方,望指教

楼主:
大家能看见图片吗?

楼主:
怎么无法上传啊

网友A:
早期的OS MAX  CZ品牌发动机,忘记是12还是15级了,应该是没有油针可调的~  只有一个风门,进油比例是固定值来的~ 不像现在的发动机控制风门的同时一并控制油针进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OS MAX  CZ品牌发动机,忘记是12还是15级了,应该是没有油针可调的~  只有一个风门,进油比例是固定 ...

谢谢,还有更详细的资料或者参数吗?

网友B:
那个时候都是通过油的比例(甲醇和润滑油)来调试发动机的转速的 我记得这个发动机好像不是给固定翼用的 应该是船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时候都是通过油的比例(甲醇和润滑油)来调试发动机的转速的 我记得这个发动机好像不是给固定翼用的 应 ...

我调了半天,都无法稳定运行,能指教一下嘛,我用的1:5的自配油,还有就算是船用的,那不能掉转速的话,怎么停呢,难道等油烧完了自己熄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有更详细的资料或者参数吗?

这个确实是船模发动机来的~  看到后面有启动轮(皮带启动专用的)就知道了,如果你用在飞机上面很不合适,因为飞机螺旋桨跟船的螺旋桨转速不同,扭力也不同,影响性能的,而且你用的自配油更加无法良好运行了,甲醇发动机本身就是要求燃料有添加剂(硝基甲烷),提高稳定性使用,这是基本条件。

网友C:
OS CZ系列应该是车模用的发动机,不是船用的啦!看散热头也知道是车模专用的。屁屁上的那个盘是三用启动盘,拉线、皮带、接触三种启动方式。没标排量的CZ应该是11级的
这发动机,建议楼主就放弃吧。别说是旧的,就是新的也非常难调,除非换化油器。再说现在花百元买的发动机性能也比它强得太多,直接放弃吧

网友D:
楼主有意割爱的话  可以联系我  手机15935427676  对甲醇发动机理解比较深  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时候都是通过油的比例(甲醇和润滑油)来调试发动机的转速的 我记得这个发动机好像不是给固定翼用的 应 ...

不能调转速,那要遥控风门干吗呢?这是车用发动机,又不是线控或自由飞发动机,就算是线控或自由飞发动机也有油针调定速。
当然可调转速,比这再老几十年的模型引擎也能调速

网友:
发动机螺丝如果用内六角的  说明时间不是很长  我这有个os19   都没有轴承  螺丝都是十字的  最少有20年了  可惜漏气  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意割爱的话  可以联系我  手机15935427676  对甲醇发动机理解比较深  喜欢

这个发动机见过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 CZ系列应该是车模用的发动机,不是船用的啦!看散热头也知道是车模专用的。屁屁上的那个盘是三用 ...

能详细介绍一下嘛?

网友:
約是1990年代產的,11或12級車機船機,當時是相當強勁的機器。

用自混油難調是正常,需用較熱的火頭,O.S. 6, 7, 8號。

硝基甲烷含量越高,容許油針偏差度也越高,偏離最佳值即馬力下降,素油容許偏差度最少,所以難調。

网友:
什么叫详细介绍?
这种发动机并非小川精机(OS)用于市场销售的商品发动机,而是给别的模型厂家RTR模型(出口欧美玩具级模型)提供的廉价配套产品。以前京商RTR模型里常见这种发动机,所以正面一看化油器我就认出来了。没记错的话,这发动机的原配套安装模型应该是京商的一款1/10大脚车,具体的型号忘了。应该可以在1995年左右的京商年刊上找到。
如果你真的希望用这发动机的话,可以找个10级左右引擎的化油器换上去,不过估计需要车一下安装套。还有就是可以尝试用硝基25%以上车用油,会有助启动和运行。
我个人建议你不要用它,因为这东西没什么力,功率很小、转速也不高

网友:
哦,还有:甲醇引擎燃油中的甲醇和润滑油的比利是75:25~70:30,5:1肯定是错的,这比例润滑油含量太少了,活塞的润滑不够,会加速磨损。另外,在二冲程引擎里润滑油还承担密封活塞和缸套间空隙的作用,润滑油比例少了,活塞密封性降低,引擎就更不容易稳定工作了。现代商品燃油的润滑油使用全合成润滑油,自己配制的话,可以购买分析纯级别的蓖麻油。

网友:
NOVAROSSI車機說明書教用10%機油。但船、直升機不行,船連續數分鐘工作於最大馬力不減速,直升機散熱特差,都需要較高含量機油。

网友:
后盖上的锥形是启动用的吧?好像以前在直升机用发动机上看到过这种启动方式。

网友E:
第二张图片在3奌钟位置的应该是油针,转动改角度看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