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精灵2高度飞到500米多后自动返航,下降时机身左右晃得很厉害

楼主(2014-04-02):
上升时没有任何问题,飞到大概500多米时失控然后自动返航,下降速度大概1.6米每秒,整个降落过程时不时有点晃晃悠悠,尤其左右晃动厉害,图传里看上去就像要炸鸡的节奏。。。降到200米左右我手动介入然后降落,手动时貌似左右也晃。今天上海风也没很大,地点在闵行某公园,附近虽然有居民区,但距离肯定超过150米,也没有高压线什么。
想请教下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或经验,这个情况是否正常?
飞之前狗3忘录像了,否则可以传视频上来看看。。。

网友A:
下降快了会晃的

网友B:
是不是刚升级固件了

网友C:
楼主您好,自主下降过程飞机会因不断调整自身状态而晃动,但是如果微风中晃动之大有炸机的趋势就不正常了。请问下降过程电压值为多少?是否越靠近地面晃动越小?手动介入是指手动模式接管飞机?

网友:
下降快了,肯定会左右摇摆,再加上空中有风,晃得更厉害,再加上二代的桨偏软,所有更晃,我的是一代机,换成二代的桨,稍微有点风就摇摆,桨是主要原因。

网友D:
你在上海哪啊,俺也玩精灵2的FPV

网友E:
问一下,LZ,失控后,如何夺取控制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自主下降过程飞机会因不断调整自身状态而晃动,但是如果微风中晃动之大有炸机的趋势就不正常了。 ...

问一下,失控后,如何夺取控制权?

网友:
我升级固件后也试过了飞到700多米高,感觉下降还是比较稳的呀,现在最小油门也只能每秒降3米,以前降的快的时候确实会很不稳的。

网友:
失控夺回控制权是指把遥控上的S1开关扳倒下面再扳回去就行了,前提条件是距离在遥控范围内。
我有几次是因为方向问题或者遥控天线有遮挡,造成飞机自动回航,切一下S1开关就能拿回控制权了。

网友F:
LZ是不是升级了2.0的飞控固件?有一个飞行距离和高度的限制,可以改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刚升级固件了

固件没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降快了会晃的

多少算快啊?貌似我最快也就2M每秒

网友:
多軸垂直下降快了!容易晃正常
致命傷!斜著降就好了

网友:
话说我也经常忘开狗,最离谱是给狗设置了自动关机,
然后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自主下降过程飞机会因不断调整自身状态而晃动,但是如果微风中晃动之大有炸机的趋势就不正常了。 ...

昨天家里的无线路由器抽风。。。不得不今天上班才能回。。。
晃动幅度是超过了云台的自稳范围,图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左右摇晃,手动接管时下降大概2m/s,整个下降过程貌似时不时都有无规则的晃动,也并非越接近地面越稳,不过我确实是垂直下降的。
电压值我没注意,失控保护时电池大概还有60%左右,到地面在30%多点,手动接管就是S1往下拨
我以前飞手动下降也一般是在2m/s,下降也没有这样左右晃动过。不过碰到次上升到一定高度开始左右晃,是在东方明珠附近的滨江大道,离电视塔大概有500米左右距离,飞了两次,都是高度到400米左右开始晃,然后我就降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上海哪啊,俺也玩精灵2的FPV

住在徐汇闵行上班在陆家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LZ,失控后,如何夺取控制权?

phantom2模式下S1开关往下拨即可,你要仔细读下说明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是不是升级了2.0的飞控固件?有一个飞行距离和高度的限制,可以改一下就好了

没升级,我还在观察小白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住在徐汇闵行上班在陆家嘴

哦,我在虹口,

楼主:
市内要找块人少的地方练习不容易啊,有啥地方好推荐伐?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内要找块人少的地方练习不容易啊,有啥地方好推荐伐?

我是直接在公园去飞的

网友:
我也是上海的 新入了NAZA  M V2研究中

网友G:
500米,还看得见机机吗?

网友H:
直接下降时那样的,我的帖子里面就是我刚开始的视频,后来问人家说要不晃动就府冲慢慢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G:
500米,还看得见机机吗?

我盯着图传看,抬头基本是不可能找到飞机在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下降时那样的,我的帖子里面就是我刚开始的视频,后来问人家说要不晃动就府冲慢慢下降,,,,,,,

市区没这么大的地方让我滚来滚去啊=。=

网友:
浦东精灵2,源深体育馆附近

网友:
我在闵行,我也是玩精灵2的,有机会一起玩。亲戚:qq:653654230

网友:
我的升级后第一次地面站玩返航二级报警 炸机  郁闷  昨天中午再飞 自动返航降落 左右乱摇摆又炸机  云台 桨都坏了 发回返修了  悲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