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Vision 30米回航,有谁敢比我飞得还要底~!

楼主(2014-04-02):
一波澜刚平  一波再起 `

刚解决指南针问题后,继续出现信号断连情况:
全过程:
 1)启动 -- 2)4米内悬停 -- 3)10米高晃悠 -- 4)20米高更晃悠 -- 5)信号间歇性丢失 -- 6)放大胆子推到30米 --7) 彻底失联 -- 8)go home -- 9)降落

除了把接收机ipex接口拔坏(直接焊上),别的没啥了,都是按照绝一门增程方案改的,活儿漂亮的很~ 可是为啥会这样飞30米就返航????

我困惑
心中默念:改机风险大,没耐心,没胆莫要尝试...
持续痛苦中...上张现状图看看

网友A:
那就是接收机接口坏的原因,我当初中继接口坏,也就40、50米断图传,5.8比2.4的距离短,所以30米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接收机接口坏的原因,我当初中继接口坏,也就40、50米断图传,5.8比2.4的距离短,所以30米正常

酱紫?可是我都焊接好了么...测试了线路也都通顺呢,如何判定线路是有问题的?

网友:
你拿啥测试的?我测试是直接买个功放接上,如果有信号则会亮灯,反之则是线路问题
2.4功放两个频率信号都能测

楼主:
jamesj发表于2014-04-02 18:32:06
你拿啥测试的?我测试是直接买个功放接上,如果有信号则会亮灯,反之则是线路问题
2.4功放两个频率信号都能测
没有那么高级啦、就是用电笔测一下是否通路哈…

楼主:
jamesj发表于2014-04-02 18:32:06
你拿啥测试的?我测试是直接买个功放接上,如果有信号则会亮灯,反之则是线路问题
2.4功放两个频率信号都能测
精灵2 vision的是5.8G、很鸡肋…图传是2.4G,大部分控都没法用嘛…

网友B:
楼主,换接收吧。屏蔽层跟信号线都焊一起去了,能有啥信号呀

网友C:
换个接收机吧118

网友:
楼主好几个帖子都体现出个人的一个风格:“过于自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么高级啦、就是用电笔测一下是否通路哈…

豆腐渣工程

网友:
焊工太渣了

网友:
这焊接技术……

网友:
"活儿漂亮的很~"

网友:
是不是焊接短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么高级啦、就是用电笔测一下是否通路哈…

超级**焊工,不短路才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接收吧。屏蔽层跟信号线都焊一起去了,能有啥信号呀

有这么严重哈...尽然有信号why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接收机吧118

电话dji客服说不卖此配件,需要把jj寄回去..除了拆机还有有别的路子麻?

楼主:
那这个还有得救么?其他看起来不是都崭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级**焊工,不短路才怪呢。

网友:
应该是屏蔽线和中心线焊的不好短路了。昨天刚刚看过路由器改天线的视频,短路会烧芯片的。返厂吧。

网友:
這......
有30m已經很不錯了暈

网友:
我好像看到了AB胶

楼主:
kingky38发表于2014-04-02 21:55:19
应该是屏蔽线和中心线焊的不好短路了。昨天刚刚看过路由器改天线的视频,短路会烧芯片的。返厂吧。
喔!返厂要是直接能返原件就好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喔!返厂要是直接能返原件就好啦…

这里有视频看看是不是自动焊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有视频看看是不是自动焊出了问题

哇! 学到了,谢谢~之前自己研究的方式还是有些梦幻

网友F:
我的也是自己焊接回来的,不知有没有短接,没有仪器测试,早知道就接线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话dji客服说不卖此配件,需要把jj寄回去..除了拆机还有有别的路子麻?

我有5.8的,飞机里拆出来的

网友:
真绝一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是自己焊接回来的,不知有没有短接,没有仪器测试,早知道就接线好了

那你焊接后信号何如?增程否?
那个铜皮很难挂锡...技术活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5.8的,飞机里拆出来的

呀 没早说阿 定了一个在路上了...拆机的 绝一门 ,到了装上试一下哈 ,再弄坏了联系你哈

楼主:
壹块3毛发表于2014-04-02 19:50:32
焊工太渣了
更新焊接工艺、这个难度大哟…铜皮根本 不挂焊锡嘛…

网友:
是比较难挂锡,要用助焊膏。我的控没有增程,改了天线,也就大概三百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焊接工艺、这个难度大哟…铜皮根本 不挂焊锡嘛…

这个头子要越短越好
接收机按理不会坏,修修就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更新焊接工艺、这个难度大哟…铜皮根本 不挂焊锡嘛…

楼主那焊工渣啊,还活好的很?!
这张也不行。接收机天线焊点要饱满圆润。你这奇形怪状的焊点,哎。。。。。。。。
铜皮不挂锡先砂纸轻微磨下,再上点助焊剂或者松香。提高焊接温度。而且看你那焊锡好像也是很差的。有些太差的焊锡根本没法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那焊工渣啊,还活好的很?!
这张也不行。接收机天线焊点要饱满圆润。你这奇形怪状的焊点,哎。。。 ...

YES~明白鸟,介于焊工不力,接收机整换上机, 终于回到了自由的高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