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123外场电源的充电时间问题

楼主(2014-04-02):
我的A123 7S 60000mAH外场电源,用EOS 720i 20A电流充电,每次都要用八\九个小时,才能充满,是不是不正常?请有经验的模友赐教。谢谢了。

网友:
正常情况3个小时即可充满,可能是平衡时间花的太多。

网友A:
720平衡电流太小了

网友B:
不正常。。。可能A123的平衡性差,充电器多数时间在平衡吧。

楼主:
谢谢朋友们,问题还是没找到,我的A123各片电压平衡应该是不错的,7片压差在0,007的样子,昨天用了十二个多小时,充到单片电压不到3.6V,充电总电量进去还产不少,达到4万多MAH.

网友C:
换个别的充电器试试,话说这种外场包,一般都用自带均衡板那种

网友A:
你用软件看看充电曲线,因为铁锂的放电平台很窄,基本上在3.2~3.3,而到了3.4~3.5V的时候曲线迅速上翘,所以大部分电量都是在3.2~3.4被冲进去的。如果平衡提前介入的话很可能很早就开始平衡,而电池的曲线稍微差一点就能造成最后冲进去的容量差很多,结果在最后阶段放电平台最低的那个单元很快就充满了,最后阶段只能靠平衡电流冲还没充满的。
我冲A123都是第一次用平衡冲充满,以后再充电就用非平衡模式把充电电压设低一点比如3.55V。然后再用平衡模式补充电。
另我用的是PL8,即使1A的平衡电流对于60ah的电池,在末端平衡来说也是杯水车薪。

网友D:
可能是你线上压降太大,大电流一上,端电压就上去了,让充电器误入恒压阶段。

网友E:
太不正常了吧

网友F:
用快充模式,截止电流大一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