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GPS失控保护和MOT SPIN参数 如果无故炸机,请关注

楼主(2014-04-02):
__
在新版本的mission planner中特别修改了一个参数就是解锁电机启动,MOT__SPIN__ARMED,推荐有5个参数,0为解锁电机不转,参数70为很慢,参数100为慢,参数130为中等转速,参数150为***,为何默认设置70,因为当你飞到分不清姿态时候,通常不到100米基本上就分不清多轴的姿态,大多数人会紧张***拉油门到底,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原因,大约15秒可能更少,电机就会停转进而产生上下翻转,这时候再推油我想应当不起作用了,所以容易炸机。这也是为何把解锁电机设置一个慢速转动的状态的原因。所以建议使用APM的使用推荐设置。

第二个GPS失控保护设置,参数设置看下图,连接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gps-failsafe/,大意是就是万里晴空GPS也有可能没有信号,原因有很多方面。猜想一下*疆飞控失控不能解释的原因,看起来和这个有一定关系,因为GPS信号在飞控控制中有最优先的中断权。所以设置了GPS失控保护,当导航系统和信号丢失或不准确的位置(又名“毛刺”)时,也就是GPS信号失控超过5秒,飞行模式切换到ALTHOLD定高状态,手动夺回控制权。另外给了两个网址,它可以给你GPS的信号状态。

NavComTech Satellite Position Predictor

US Coast Guard Navigation Site

GPS失控保护设置

网友A:
LZ的“大多数人会紧张***拉油门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GPS信号丢失设置我也选了Alt Hold,因为我感觉别的都不靠谱,比如降落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的“大多数人会紧张***拉油门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GPS信号丢失设置我也选了Alt Hold,因为我感觉 ...

***是高速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4-12-12):
还有一个,,我以前一直很郁闷,候降落后,会自动启动返航模式,,后来才知道,失控保护的油门设置高了

网友B: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先设置好失控保护再飞……

网友C:
假设悬停模式下gps没用了,自动启动定高,请问下面怎么处理?不用打回自稳或者定高直接飞回来?还是仅仅提供一个缓冲的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假设悬停模式下gps没用了,自动启动定高,请问下面怎么处理?不用打回自稳或者定高直接飞回来?还是仅仅提 ...

定高就差不多是dji的姿态模式手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定高就差不多是dji的姿态模式手感

不太像哦,漂的厉害,移动起来更蛋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太像哦,漂的厉害,移动起来更蛋疼

飘就对了,没跟地磁耦合,所以不抽风。。。要不然一“干扰”就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飘就对了,没跟地磁耦合,所以不抽风。。。要不然一“干扰”就哭了

这个地磁“耦合”是啥意思?是耦合好还是不耦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地磁“耦合”是啥意思?是耦合好还是不耦合好

因为陀螺数据会漂移,所以鸡鸡会飘,不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地磁来纠正。地磁容易被干扰,比如飞到电塔旁边,地磁耦合到姿态数据了,数据出错,鸡鸡就开始抽风了(当然不排除更好的算法),所以你看到那么多naza被干扰的,就是跟地磁数据有关的。。干扰
所以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太像哦,漂的厉害,移动起来更蛋疼

漂的厉害,重心分布不佳,没做微调,apm定高模式就是D姿态模式,在稳定模式调好了,定高模式就跟定点模式没太大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漂的厉害,重心分布不佳,没做微调,apm定高模式就是D姿态模式,在稳定模式调好了,定高模式就跟定点模式没 ...

我的微调完毕了,没风好好说,有风既漂有掉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先设置好失控保护再飞……

失控保护很重要!自从我设置了保护以后飞再远也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