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的一台D一台3D打印机

楼主(2014-04-02):
xy轴大体构架,但是对软件方面还不是太了解,有做过的吗?来讨论下!

网友A:
ultimaker的结构,想用金属的?如果重量大很多的话,速度就上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ltimaker的结构,想用金属的?如果重量大很多的话,速度就上不去了,

这个结构有哪些优势吗?主要用于哪方面?不好的地方在哪里呢?谢谢。

网友:
3d打印机机械部分比雕刻机简单,软件和电路部分比雕刻机要复杂,如果电子部分不懂,还需要请人帮忙才行.

网友:
机械部分,软件和电路部分,我用了半年才作完.现在有的3D打印机才买1000多.

网友:
这种结构比常见的xy轴效果要好,重复性很好,就是光杆机的话国内的配件要留神,如果直线轴承和光杆间隙过大的话,打印件棱角处会有突出,哎,天C的标准件

网友(2017-12-24):
楼上正解,这结构是同前精度最高的,也是最不好做的,初制还是以i3 好点,再corexy, 最后才是这个,而且打印机运动件最好尽可能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