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各位老师,有见过这个发动机的嘛?能指点一下嘛?

楼主(2014-04-02):
求教一下各位老师,有见过这个发动机的嘛?能指点一下嘛?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181

网友:
难道 不是三叶吗?

网友:
压铸模具,这应该不是三叶,有点像京商的产品

网友A:
朋友你就不能侧拍一下机匣上的品牌吗? 可须要估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就不能侧拍一下机匣上的品牌吗? 可须要估呢 !

不知道怎么上传不上来

网友A:
这不就是全明白了嘛
这是2.5cc的机器吧 ! 多配套在成品的模型內,不錯的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全明白了嘛
这是2.5cc的机器吧 ! 多配套在成品的模型內,不錯的发动机

用过吗?貌似没看到油针的位置,介绍一下

网友A:
这发动机我沒玩过但從1972年玩了一台也是日本制的ENYA一15级风冷的发动机,记亿中也差不多 !
化油器上的有弹彉螺絲是调整氣口关至最小時的定位,作用是控制最少怠速而不熄火 ! (因以前的遥控舵机是沒有即时调整开关大小比例的 !)
在供油咀旁有刻度的园盆位有二个可能不同分别用途 !!.
1)是调整怠速的油路大小的,(有分体油針的配合之用)
2)如無分体油針便是调整油針油量的大少
以上2祥调整大少油量比例方向都是顺時针收緊是減少,反之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发动机我沒玩过但從1972年玩了一台也是日本制的ENYA一15级风冷的发动机,记亿中也差不多 !
化油器上的有 ...

貌似只有化油器一侧那一个圆盘是油针的意思,但范围很小,怎么调都无法稳定运转,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发动机我沒玩过但從1972年玩了一台也是日本制的ENYA一15级风冷的发动机,记亿中也差不多 !
化油器上的有 ...

不對啦!這發動機肯定是分體主油針!那小圓盤是調慢速的,下邊黑色十字螺栓是收緊那小圓盤用的,要調慢速時要鬆開小螺栓到小圓盤能調動,調好後收緊定住小圓盤就好!

网友A:
我不對就是别人沒耐心看我说出的第—项目吧 !
所以最好由你送出那分体油针给这模友,他会感谢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對就是别人沒耐心看我说出的第—项目吧 !
所以最好由你送出那分体油针给这模友,他会感谢你的 ...

但你還說了第二項!所以分體油針你送再合適不過了!代他謝謝你啦!

网友A:
人家发图都沒拍上分体油針,所以我有二项说法是正常的 !
还望大家理解,反而只有你—人说不对 !!
所以你要大方点,由你來送就最好了…

网友B:
好!我送,這台機器我也有兩台,送出一個完整的化油器也成!來取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我送,這台機器我也有兩台,送出一個完整的化油器也成!來取唄!

呵呵,谢谢好意,不敢奢望您割爱,只请多指教一下,和气生财,和气生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发图都沒拍上分体油針,所以我有二项说法是正常的 !
还望大家理解,反而只有你—人说不对 !!
所以你 ...

呵呵,谢谢指点,和气生财,和气生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好意,不敢奢望您割爱,只请多指教一下,和气生财,和气生财

沒事!我跟他戲耍幾十年啦!這個不是吵架!別誤會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沒事!我跟他戲耍幾十年啦!這個不是吵架!別誤會啊!

衹是你現有的化油器比我古董的優秀,如果買回來就沒主油針,可隨意配一款.15的就可以啦(其實能調控油量的都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衹是你現有的化油器比我古董的優秀,如果買回來就沒主油針,可隨意配一款.15的就可以啦(其實能調控油量 ...

你是说机器上带的这个嘛?可调范围很窄,无法稳定运行,整体更换换化油器的话,没有合适大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