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搭配零度S4 V2,飞行姿态好怪

楼主(2014-04-02):
高手们给看看,H4 680搭配零度的S4V2,飞行姿态特别奇怪,特别是刹车停止时,动作就像机器人一样,一顿一顿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是感度的问题,则是感度太高还是太低?

横滚感度: 60
俯仰感度: 60
晃动补偿: 30

重3690克(含1584克的10AH 6S电池,J&K云台+狗+图传+WIFI模块),1555桨,4110,400KV

是感度过大吗?我用手机边飞边调低了些感度,但反应上没什么变化,就没再敢大幅度调低。我的飞控买来后,默认值比现在这个更高。看说明书上,晃动补偿是20,横滚、俯仰感度是45,是不是可以大胆下调呢?

网友A:
横滚感度: 80
俯仰感度: 80
晃动补偿: 100
试下这个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滚感度: 80
俯仰感度: 80
晃动补偿: 100

谢啦,有空试试。

网友:
H4 680搭配零度的S4V2,,,,不错有意。。出吗?多少钱。。。QQ326709865

网友:
重心偏低了吧

网友:
重心偏低了吧。

网友:
横滚感度高了,可以降低10-15个感度,同时增加晃动补偿10-15个。也可以5个感度递减,5个补偿递增的测试即可。

网友:
重3690克(含1584克的10AH 6S电池,J&K云台+狗+图传+WIFI模块),1555桨,4110,400KV
楼主这个配置悬停多久啊能?

楼主:
可以飞20多分钟

网友B:
这个飞控怎么样?跟NAZA LITE比哪个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控怎么样?跟NAZA LITE比哪个好用啊

NAZA LITE我没用过。
稳定性、抗风性比NAZA V2好。
但是多功能方面,不好NAZA V2。NAZA支持8轴,S4最多支持6轴(除非并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NAZA LITE我没用过。
稳定性、抗风性比NAZA V2好。
但是多功能方面,不好NAZA V2。NAZA支持8轴,S4最多 ...

嗯嗯,多谢啦,主要飞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