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龍的坦克能改用其他的遙控器嗎

楼主(2014-04-03):
恒龍的坦克能改用其他的遙控器嗎?

因為想集中使用一個遙控.

网友:
不行!太麻烦!

网友:
换内脏应该可以吧

网友:
换内脏,你可以去收辆二手的,拿来改。

网友A:
换电调就可以了,不过你要对控有研究,设置起来可能有点麻烦!去论坛看看吧!

网友:
我准备给小三换控了,本人用富斯9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调就可以了,不过你要对控有研究,设置起来可能有点麻烦!去论坛看看吧!

電調應可用有刷電調, 但其他功能都要經過他的控制板去做事, 但看來好像是接收及控制板合成在一起, 分不開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調應可用有刷電調, 但其他功能都要經過他的控制板去做事, 但看來好像是接收及控制板合成在一起, 分不開 ...

换控以后,使用单独的接收机,波箱、炮塔旋转、打弹、车灯等直接连接电调,然后接到接收机上,把线布好就行啦!论坛有改装视频的,你去找找 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調應可用有刷電調, 但其他功能都要經過他的控制板去做事, 但看來好像是接收及控制板合成在一起, 分不開 ...

网友B:
买声组换上最简单,自己改电调的话只能完成行走机构功能,而炮塔以上的功能都不能很好的体现。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声组换上最简单,自己改电调的话只能完成行走机构功能,而炮塔以上的功能都不能很好的体现。

單看淘宝, 確實有很多種聲組, 小弟實在不知那一個較好, 可否指導一下選擇要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單看淘宝, 確實有很多種聲組, 小弟實在不知那一個較好, 可否指導一下選擇要點?

就我个人而言最爱伟恒声组,声阶分明,功能全,田宫系的操作手法,其它声组的功能操作手法我有点不适应。

网友:
恒龙的话,换TK22声组是最简单的,插上就可以,什么都不用改,只是会牺牲掉打BB弹的功能

网友:
把内脏都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