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F450 奇怪炸机,求指导。。

楼主(2014-04-03):
前几天联系悬停,低空飞指定方向来回,练习了一下,基本可以。

今天天气好风小,大胆的带上鹰眼上天,前面2分钟飞的还比较稳,最后不知道为什么不按照我的操作,直接撞向围栏。

损失:dupu 5200MAH 磕了个凹口,没破,但是电池单边变形,两只8045的桨打的不平整了,GPS支撑杆断了,鹰眼磕了。

配置:DJI F450 原厂机架、电机、电调,NAZA Lite GPS,飞行时开的是GPS模式。

请指点,为什么最后会这样。。。。。

网友A:
一上来听电机的声音明显就不对,感度太高,飞机在抖(可能你目测起来不太明显),飞控被自己给抖晕了。

楼主:
150 150 100 105 150 150
感度是按照说明书上调的推荐值,电池4S,起飞重量大于1500G,估计在2000G左右,具体没称,桨是8045的,桨小摔过2次,表面有点粗糙。

楼主:
具体是哪个感度太高,要降多少,请指点。。

网友:
乍一听声音我还以为配的聊斋片头曲。

网友:
我看觉的还是你操作问题,控制还不够熟悉炸机的。

网友:
我觉得也是操作问题 ,没感觉到其他的原因

网友:
明显是技术问题。建议楼主先不要上附属设备,好好练练飞行控制,练得差不多再上。尽量减少损失!

网友:
奇怪怎么飞那么低

网友B:
飞行模式是否为姿态? 当前飞机感度调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行模式是否为姿态? 当前飞机感度调为多少?

150 150 100 105 150 150
感度是按照说明书上调的推荐值,电池4S,起飞重量大于1500G

视频上30秒以后根本不是我控制的

网友C:
这螺旋桨的声音的确有点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螺旋桨的声音的确有点吓人==

的确!!!

网友:
DJI F450 原厂机架、电机、电调,NAZA Lite GPS,飞行时开的是GPS模式,飞到4分钟时第三轴突然一抽向后翻倒,过了一会儿我在次起飞时20秒后第三轴又一抽向后翻倒,连续三次都是这样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摸友帮帮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上来听电机的声音明显就不对,感度太高,飞机在抖(可能你目测起来不太明显),飞控被自己给抖晕了。 ...

我感觉发抖是桨没配平造成的, 完全平衡的桨飞行时应该只有削风的声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发抖是桨没配平造成的, 完全平衡的桨飞行时应该只有削风的声音

这声音明显是电机抽搐,桨不平衡不是这声音。调感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声音明显是电机抽搐,桨不平衡不是这声音。调感度吧……

电机抽搐还有个可能的原因,    电调香蕉头存在接触不良,  直接焊死试试  ,就是电机和电调的那三根线,

网友E:
是的,这个声音挺怪的,是不是浆没装好呀。

网友F:
桨小炸过2次,有点小缺口。
今天换了1038的桨,静平衡做了,明天再录段,大家帮忙听一下,看看问题是否依旧、。。。

网友G(2014-06-07):
你还能见尸体、我飞100米后直接不由我控制飞跑了、、、
、、、

网友H:
感度高了,用默认的飞100.100.100.100

网友I:
飞机太重了,450电机吃不消

网友J:
5楼太特么有才了

网友K:
感觉是你自己操作失误导致

网友K:
仔细看了几次,楼主你应该是没装图传盲拍吧,其实你之前是快飞到边缘你就掉头了,但掉头掉过了,你机头判断失误,仔细看你最后你是向前飞导致撞机的,你的想法是掉头然后向前飞回去,但是你没判断好,转过头了,所以我觉得是你自己机头判断失误导致

网友L:
聊斋片头曲

网友M:
起飞前先烧烧香吧!祈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