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怎么样才能实现用遥控器控制电磁铁啊

楼主(2014-04-03):
求救   怎么样才能实现用遥控器控制电磁铁啊   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
多大的电磁铁?有拉烟器电子开关就可以控制!

网友:
舵机输出口加个三极管或者光耦+三极管,再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要是不会电子的话用舵机控制按钮也行的吧.

网友:
如果不是大电流继电器的话,可以用一种简单方案:在舵机臂上装一片磁铁,与舌簧管配合,舌簧管控制外围电路。这样配置其重量比电磁铁轻多了。

网友:
看电流大小,不大的话搞个mini电调就可以吧!最好做好保险,过载烧保险,安全啊!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 教导  我决定用舵机加微动开关来控制

网友A:
改装舵机,拆开舵机后,把舵机马达的线断开,并把这2根舵机马达线接电磁铁(如果电磁铁电压符合要求的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装舵机,拆开舵机后,把舵机马达的线断开,并把这2根舵机马达线接电磁铁(如果电磁铁电压符合要求的话)
...

这样会得到“通断”信号吗?有时间我要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会得到“通断”信号吗?有时间我要试一下。

电磁铁只有动和不动两种状态,只要把操纵杆打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