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下 大家X5 vbar 设置~~~

楼主(2014-04-03):
分享下 大家X5 vbar
风格 敏捷  陀螺增益 偏航比率 都设置多少~~~

楼主:
沙发自己坐
我是80 100 70 100

网友:
70 110 80 110

网友:
100 110 60 100

网友A:
X5炸了,之前用的80、100、90、100,准备修好后试试风格60

网友:
我的是45 96 80 1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X5炸了,之前用的80、100、90、100,准备修好后试试风格60

呵呵 60有点猛吧

网友:
我用过最好的状态是70,110,70,100(偏航比率可以用遥控器DR调整RUDD),和牛魔王的设定差不多,也是大多数选手的设定哦!

网友:
牛锅,你guai的配件额度没到的话,上台X3吧,然后把X3的设置发出来,牛锅的vbar参数真是谁用谁知道

楼主:
恩 周海的 老牛的 设置差不多

网友:
72 110 74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