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OO7电调与接收怎么分解

楼主(2014-04-03):
有没有人会把FT007的接收和电调拆开,控和FS 2B差不多。只想拆个接收改装玩。

楼主:
高手在哪里?

网友:
我会,我手上有这种高频IC

网友A:
你这个板是一个遥控船的板,高频LT8900.是汕头万机电子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板是一个遥控船的板,高频LT8900.是汕头万机电子开发的

能不能把上面的接收模块焊下来。有7个引脚。可以转接能3通道接收吗?

网友:
看不太清,就图上看小板没有解码部分。拆下来把反面拍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把上面的接收模块焊下来。有7个引脚。可以转接能3通道接收吗?

拆下来是肯定不能用了,因为这个高频IC是需要单片机有低层驱动程序去控制它接收和处理数据的

楼主:
或者只要找不那根是油门信号就可以了。这个板通电油门信号接无刷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