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大疆创新售后技术支持中心常见案例分享:S800 EVO半空中突然星数为零后失控炸机

楼主(2014-04-03):
S800 EVO半空中突然星数为零后失控炸机

机型: S800EVO + GH3

飞控: A2

固件版本: 2.0
现象描述:
客户在地面搜星后起飞,刚开始好好的,飞到一半,感觉飞机会飘,不受自己控制。一看地面图传的星数为零,马上控制飞机回来,但是控制不住了,后来失去视野,撞楼炸机。
分析:

1.在分析过程中我们首先还原客户描述的炸机点,在403s时间点飞机撞楼,从数据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飞机翻转,高度迅速掉高,客户拉满油试图拉高;到416s时间点炸机。客户的满杆动作比较多,不建议如此操作。

2.在客户描述中,在飞到一半的时候丢星。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到,在36s时间点左右电机起转,但是在33s时间点以后卫星星数都是零。客户在GPS模式飞行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仍然进行了飞行。在不熟悉姿态模式飞行的情况下,对突发情况处理经验不足,导致炸机。

温馨建议:在GPS搜不到卫星的情况下,飞控会自动改为姿态模式。而姿态模式没有定位功能,因此不建议新手使用姿态模式飞行。在不熟悉姿态飞行的情况下,建议等到GPS满星后起飞。如果GPS状况不佳,建议在视野内做可控的近距离飞行。搜不到GPS信号通常有几种情况:1.飞行环境复杂、楼宇较多;2.雾霾天气会对搜星造成一定的影响;3.GPS安装位置不当造成干扰、搜星不良。

网友:
空中突然失星,谁能预判!

网友:
这个解释也算是合理,撞楼说明GPS的电磁环境并不是很好,毕竟有各种信号的干扰。
这么大的机器起飞,操作手应当具备一定的手动操作能力以防止瞬间失联的情况发生。

网友:
希望DJI从客户的实际需求出发,开发出抗干扰能力强的机器,一定能吸收更多的专业用户,他们是舍得花钱的。否则只能是一个高级玩具。

网友:
A2的记录分析数据太牛了,以前只看过视频演示,但是在看了这个案情分析,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基本功还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我的理解:如果模型不出视野范围,丢星后自动转为姿态控制,除了不能悬停保证不随风飘外,控制并不困难。如果飞太远了,可能要冒些飞丢的危险,

网友A:
突然丢星。

飞行器会漂移,不稳定,这时候最好降落。

听朋友说,插电搜星后,在断电,在插了搜,这样会好些。   是不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突然丢星。

飞行器会漂移,不稳定,这时候最好降落。

又有说AS150插头原因的?我的昨天差点炸了

网友:
就算是没有GPS信号,姿态模式怎么会不受控制,又没有失控?有没有GPS信号只是能不能定点悬停而已,个人感觉跟炸鸡没关系。

网友:
等于没回答重点是 为什么S800 EVO半空中突然星数为零

网友(2014-08-19):
刚收到S800断臂一根 正在更换中。。。。

网友(2014-11-12):
是不是飞太远了,按理说姿态还是可以飞回来的啊?

网友:
找根线拉着飞机,放风筝

网友:
1)为什么空中会丢星还是没有回答。
2)33秒是0,36秒起飞。中间3秒时间差,说不定这3秒收到星后,飞手直接起飞了。除非33秒起飞,36秒是0才能说明问题。或者你应该直接回答,36秒起飞,36秒时候是几星?
3)飞到一半飞机不受控制。GPS丢星也不至于飞机不受控制啊,另外的原因缺分析

网友:
我相信大多数有点飞行经验的模友在姿态模式或者手动模式下控制飞行器应该不存在问题,多轴要比直升机好控制多了,为什么每次非要强调飞手的技术呢!关键是我看网上好多飞丢的模友都说,在飞丢前飞机会往一个方向义无反顾的飞去,遥控器切换至姿态或者手动模式也无法操控飞机,我觉得这个才是可怕的,就算是有再好的飞行技术也没有用!有没有分析过这些情况到底是怎么造成的,不然还会有人飞丢的!

网友(2018-04-24):
如果起飞的时候都是正常,飞行时也是正常但是突然不正常的时候怎么处理,谁能预料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