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 接电脑调参 JP1不知道插不插的.

楼主(2014-04-03):
F450装好了   电调供电

好盈 天行者 SKYWALKER 40A 无刷电调
1.1 输出能力:持续电流40A,短时电流55A(不少于10秒);
1.2 电源输入:
2-3节锂电池组或5—9节镍氢/镍镉电池组;
1.3 BEC输出:5V@2A (线性稳压模式-linear mode);
1.4 最高转速:2极马达210000转/分钟,6极马达70000转/分钟,12极马达35000转/分钟;
1.5 尺寸:  68mm(长)*25mm(宽)*8mm(高);
1.6 重量: 35
g(含散热片);

老师讲了线性稳压模式电调供电 JP1应该要插的.

APM2.6 接电脑调参 装地面站 那个JP1不知道插不插的.

不敢乱
插. 插了一缕青烟. 玩完.

请有把握的老师指导.大家没把握的把前几楼留给老师.

拜托.

楼主:
接线对不对?

网友A:
调参的时候USB接口直接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参的时候USB接口直接供电。

调参的时候USB接口直接供电 ?要断开JP1接口?

可泡泡老师讲  USB接口直接供电可能供电不足  要补充电源

网友B:
这个接线太过繁复了,等于人为增加重量,要知道对飞行器来说,能省1克都是好的。一根排线的白色为信号线、红色为电源正极、黑色为地线。你这4根排线中只需1根接电源正极和地线即可,其余3根不需接电源正极和地线。就是说只需要用2根排线就够了。

接USB时插JP1,等于USB和BEC同时并联给飞控供电,因为USB电压是5V,如BEC电压为5V则问题不大,如不是5V的话,冒烟是有可能的。
但单独用USB电源又难以保证设备的总功耗,最好的办法是:改造USB线,把USB线的+5V线切断。电脑调参时由电池供电

网友B:
电调尽量靠近电机,减小大电流产生的交变磁场对飞控设备的影响,最好放在机臂的上面,这样可以利用螺旋桨气流散热。
接收机天线要呈90度摆放,尽量远离图传发射机
所有接线能用短的,就不用长的。整理一下,别随意摆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尽量靠近电机,减小大电流产生的交变磁场对飞控设备的影响,最好放在机臂的上面,这样可以利用螺旋桨气 ...

谨记教诲  胜读十年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线太过繁复了,等于人为增加重量,要知道对飞行器来说,能省1克都是好的。一根排线的白色为信号线 ...

上次另一老师要我把电调放下面.说炸桨不炸电.现在放上面散热也很科学.

既然USB可给APM供电.是否飞行中一直用USB可给APM供电.这样就不再考虑这个危险的JP1了.

但USB5V电源的获取怎样才安全.轻量化?请老师指点.

再:泡泡老师的APM入门第一淉的三个软件.我已装好NET3.5.

其它两个视频画面太差看不清.老师可指点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次另一老师要我把电调放下面.说炸桨不炸电.放上面散热也很科学.

电调不管是放上面或是方下面,最好尽量靠近电机、远离中心板。至于炸,最好是别炸。即使炸也没有定数,没法确保上面会被毁,下面也没万全不毁的可能。

你所说的问题是不是没有经过思考呢?!
USB的作用是APM与电脑的连接,你说:飞行中一直用USB可给APM供电。难道你打算带着电脑上天飞吗?
本来就应该用电池通过电调的BEC给APM供电才对吧?电调信号线本来就是白、红、黑3根线,包含供电。
所以你的问题超级奇怪、无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不管是放上面或是方下面,最好尽量靠近电机、远离中心板。至于炸,最好是别炸。即使炸也没有定数,没 ...

USB的作用是APM与电脑的连接,你说:飞行中一直用USB可给APM供电。难道你打算带着电脑上天飞吗?

USB可给APM供电不一定要带电脑上天吧?  只是利用一下这个USB接口.

再:可修改USB线.取消供电线路.保留信号线.

一直由电调BEC供电.  没了BEC USB同时供电就不考虑这个危险的JP1.

网友B:
两个字"奇葩"
在空中,电调信号线既然已经BEC供电了,何必还要USB供电?难道你再专门焊一根USB?
既然确保USB和BEC不同时供电,那何必还要纠结JP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字"奇葩"
在空中,电调信号线既然已经BEC供电了,何必还要USB供电?难道你再专门焊一根USB?
既然确 ...

不管什么时候都用电调BEC供电.无电源电路的USB线只负责与电脑连接搞参.

做一条无电源电路的USB线不难.

否则.要确保USB和BEC不同时供电,怎不纠结JP1?靠什么确保?

只有一条无电源电路的USB线才能确保USB和BEC不同时供电.

网友B:
拜托!!
没有这个JP1,不就能确保要确保USB和BEC不同时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拜托!!
没有这个JP1,不就能确保要确保USB和BEC不同时供电了

是的.一条无电源电路的USB线确保USB和BEC不同时供电.就可不要jp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