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 APM 的 MPU6000 是不是可以用 6050 代替!

楼主(2014-04-03):
买MPU6000 结果 商家发来的是 6050

无奈 查了下 资料  6000 比 605 多个 SPI 模式

有个片选来完成 选择

PIN 8 是 片选 CS 信号 也就是 0电平有效 激活 SPI 模式,

而看看 APM 2.5 的 电路图。

PIN 8 标记的是 SS_3V3 不明白 SS 什么意思,但是 3V3 应该是 高点电平了,也就意味着  他没工作在   SPI 模式。

那是不是说可以代替了????

我这样认为  对不对,要么 晚上试着装一下,看看 工作不!!!

网友:
电路和代码都要改的,APM默认是通过SPI访问MPU6000,你要用6050,要把SCL和SDA连到I2C总线上,同时代码也要改

楼主:
楼上你确定?  但是图纸上看来  SPI 没选中呀!

网友:
原理图上没说选没选中,是由单片机给信号决定的

楼主:
哦, SS 这个哦意思啊

网友:
I2C速率太慢了,必须用6000

楼主:
谢谢各位,我错了,其实我不懂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