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感度问题。

楼主(2014-04-03):
请教论坛里的大师:我有飞越650四轴,挂载狗3,使用大疆狗思云台,朗宇X4108S 600KV,6200毫安达普电池,NAZA  V2飞控,请教一下,感度设置成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
还自己调安全

网友:
看重量,2500克,大概是160到190之间,

楼主:
谢谢几位了,还有一个问题,怎么也搞不懂,起飞飞行器往左转弯是怎么回事

楼主:
都是160吗?

网友A:
配置差不多我電機700kv apc1238槳 3s5200mah 2200g左右感度如下請參考!
使用btu邊飛邊調!服用後請記得回來報告一下狀況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差不多我電機700kv apc1238槳 3s5200mah 2200g左右感度如下請參考!
使用btu邊飛邊調! ...

谢谢了,完了试试看,有什么问题在向你请教

网友(2014-07-30):
我使用的是F550推荐的感度,飞起来还不错,650机架,H3-3D云台,5200 4S狮子电池,MINIOSD V2飞控

网友(2015-02-13):
楼主测试完了吗   现在的感度是什么数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