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换个大点的尾桨,锁尾好像好不少

楼主(2014-04-03):
这个桨是给微型四轴用的,淘宝最多,也最便宜

网友:
飞一块电看看尾电机热不热?
还想问问是什么型号的桨?

网友:
尾电机肯定热吧

楼主:
就大一点点,电机一点也不热,驱动电机的mos,都是绰绰有余的,驱动大桨都可以。7mm电机其实可以用更大的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大一点点,电机一点也不热,驱动电机的mos,都是绰绰有余的,驱动大桨都可以。7mm电机其实可以用更大的桨 ...

是什么型号的桨啊,麻烦PM下购买连接

楼主:
淘宝找微型螺旋桨多到你数不清

网友:
以前nano cp上用过这种尾桨,锁尾力度是好很多,但是尾巴会有些摇摆,调了陀螺仪感度,也不能解决问题,后发现是因为这种桨的螺距太小造成的,而且高速刷锅的时候锁尾效果不如原装的大螺距桨好

楼主:
不知道和cp的比螺距怎么样,反正和977的原装比,螺距是一样的可以说很多都是一样的,就是长了一点点,难看了一点点

网友:
楼主发个大桨链接吧,我也来改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