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389是几磁极电机

楼主(2014-04-03):
设定castle电调的时候被问到电机是几磁极的。请知道的大神告诉一下

网友:
自己拆开数数啊,2839有N多厂家和型号,你的信息又不全

网友A:
To Biomac:

2389 为雷虎旗下品牌 : ACE RC ®  RIPPER 530KV 无刷外转马达。
KV值 :530RPM/V
电流  :80A/60s
使用电压:  8s lipo (Min)  12s lipo (Max)
磁极  :12槽10极

以上内容
烦请知悉^_^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 Biomac:

2389 为雷虎旗下品牌 : ACE RC ®  RIPPER 530KV 无刷外转马达。

磁级还是磁极?

网友:
To 徐志满:

感谢指出问题
是 磁极 。

已经在原文更改。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Biomac:

2389 为雷虎旗下品牌 : ACE RC ®  RIPPER 530KV 无刷外转马达。

多谢这个设定完就可以找个良辰吉日,把E700试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