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3 2D 正常工作一小会后就失灵

楼主(2014-04-03):
求助 H3 2D 正常工作一小会后就失灵 ,上电检测正常  过一会就失灵了 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失灵是什么情况,就是焉了,谢了?   等一会儿然他调节一下心情或者你为它做一些前奏性的的动作,比如动动云台摇杆什么的,一会儿他就又硬朗了,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灵是什么情况,就是焉了,谢了?   等一会儿然他调节一下心情或者你为它做一些前奏性的的动作,比如动动云 ...

额  就不管它  随便动动云台控制杆就好了?

网友B:
有没碰撞过,可能轴承松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碰撞过,可能轴承松动了

承松动了怎么办?

网友C:
是否装上了gopro,不装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装上了gopro,不装容易烧

装了,刚开始可以正常工作 过会就失灵了

网友D:
楼主是否可以拍摄个视频说明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承松动了怎么办?

最好返厂检测,如果轴承歪就不好了,,,,电机估计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否可以拍摄个视频说明问题?

已经好了 谢谢

网友:
最近准备入个2D玩玩~
楼主什么原因造成的?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