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视频,魔友帮分析.

楼主(2014-04-03):
飞控   d  j     v2      gps  mini  osd 电机   朗宇4108   380kv
电调   铂金30安
机架自制折叠6轴  轴距900
电池  莫宝   6s5000mha    30c

高手帮分析一下。

飞行2分钟的时候最大速度飞行,飞行十秒急速刹车,立马发现飞机侧歪,感觉不受控,4秒后关控,想失控返航,次是电池报警。飞机向远方飘去。幸好撞在树上。

网友A:
下回千万不要关控要迅速切手动,我的前两天起飞20米高向斜后快飘和你的状况差不多就是切手动救回的,多亏春节前一直练习手动飞行关键时刻真管用

网友:
我只能说你真的是命好 掉路上了 就不知道谁惨了

网友B:
起飞前有没做一次GPS 飞行定位。 还有你前面的右面电机明显比左边的抖。

网友B:
还有大鸡鸡不合适暴力全速飞行。受力很大。严重的会直接导致飞控出错。我试过也是全速飞行 准备降落发现电机明显异常。马上 切回姿态 手动下降。保住飞机了。大机适合稳定慢速飞行。 小鸡鸡可以暴力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回千万不要关控要迅速切手动,我的前两天起飞20米高向斜后快飘和你的状况差不多就是切手动救回的,多亏春 ...

我的当时飞机离自己有50米远,也不知道机头在哪里。没敢开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大鸡鸡不合适暴力全速飞行。受力很大。严重的会直接导致飞控出错。我试过也是全速飞行 准备降落发现电 ...

歪了是因为我临时挂狗云台装的有点斜,幸亏没挂微单飞。我是不是把轴居减到800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前有没做一次GPS 飞行定位。 还有你前面的右面电机明显比左边的抖。

我每次飞行前都等全绿灯才会使用gps模式,而且我有个习惯,正式飞行前,第一电原地一米高悬停5分钟。

网友:
楼主 长得 真是帅气,,,,赞一个

同是 V2   一样的情况  失控   切 返航后 一顿乱飞,,后来 在手忙脚乱中切到    姿态模式   勉强 控制住了。。。。

网友C:
我只能说楼主运气实用太好,没炸到马路上,要不六轴被车压过粉身碎骨,要不炸到别人车赔钱。杀鸡还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说楼主运气实用太好,没炸到马路上,要不六轴被车压过粉身碎骨,要不炸到别人车赔钱。杀鸡还神吧!

是的,非常惊险。飞机下面是首都机场第二高速,炸到汽车,连环交通事故,那就麻烦大了。

网友:
看了坠机过程非常后怕。。。。

网友:
飞控的问题

网友D:
看到这视频我的V2没底儿了呢?吓人,还是找个空旷地方多飞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这视频我的V2没底儿了呢?吓人,还是找个空旷地方多飞飞!

是啊! 安全第一.

网友:
兄弟  你这个桨视乎有点小,是12*38么?

网友:
远离人群,远离交通交通繁忙地段,不为自己想,也要为他人着想。

网友:
900轴距的大家伙,万一掉到那个车水马龙的路面,那可咋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