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F450 载重2000g 要如何配置和调整感度。

楼主(2014-04-03):
昨天发了一个炸鸡视频,大家都说我的机器声音有问题,而且晃的厉害。

本人是新手真的不知道要如何下手了,请大家给个提点。

机器目前配置:dji F450原厂动力,naza lite,5200 4s 电池 起飞重量2000g

1.原厂动力2000g起飞 配什么桨好,8045、1038、1045

2.3S 4S 电池哪个更适合

3.电池用多大比较合适 3000 4000 5000

4.感度如何调整

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原厂动力 最大是3S配1038,升效最高了
2000g大了,每轴最合适是280克,最大400克
别的问题论坛多看看,而不是多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动力 最大是3S配1038,升效最高了
2000g大了,每轴最合适是280克,最大400克
别的问题论坛多看看,而 ...

论坛我一直都有看的,帖子也有在查,也在找,但是毕竟太新了,很多问题还是解决不掉。

希望高手有空提点一下。。

网友:
换换V2216电机

网友:
同样的问题,等待!

网友B:
配载这么高, 飞不稳的,      3s 1045桨效率高,  4s 8045桨受风力干扰小。

个人认为3s2200比较适合这机器,   2kg起飞,这个电能飞五分钟多一点,  空机1kg 12分钟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载这么高, 飞不稳的,      3s 1045桨效率高,  4s 8045桨受风力干扰小。

个人认为3s2200比较适合 ...

3S 2200 可以飞5分钟?我现在 4S 5200 才飞5分多一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3S 2200 可以飞5分钟?我现在 4S 5200 才飞5分多一点啊。。。。

两个原因,
如果你用4s电, 那么应该配了8寸桨吧,    小桨效率低, 续航短也是情有可原的

第二,我的5分钟是把电池放光了飞出来的,  把电压保护设为最低, 然后看着osd电压表适时降落。   新手的话不建议你这样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3S 2200 可以飞5分钟?我现在 4S 5200 才飞5分多一点啊。。。。

我见过有人自己用大僵E300(跟F450一样的动力套装)做的小四轴 带着狗台和狗  3s5200电 飞2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原因,
如果你用4s电, 那么应该配了8寸桨吧,    小桨效率低, 续航短也是情有可原的

4S 的电池 一级、二级,保护电压怎么设置好点。

我每次飞完后,接的滴滴报警都不会响,像是电压都有3.75多,电池每次都是充2500-2800左右。

是不是设置的高了。

网友:
lz您的電機會非常的燙!
目前用過最好搭配為dji 1038 + 3s5200電池

楼主:
今天新设置了一级二级电压保护,一级14.8,二级14.0。
晚上设的,没机会试飞,用重物拉着,50%油门,一级保护闪灯后一会,滴滴开始叫,期间有大约3分钟后,油门需要加大二级保护启动。
总时间从7分钟升级到15分钟,停机后单节电压3.3-3.5
5200电池充进去5300多,不知道这样有没有过放。。

楼主:
停机后电机感觉不怎么烫,但是电机上的金属螺丝有点温度,电调也不是很热。
2212 920KV电机,4S5200电池,1038桨。。

网友:
上1038跟3S 50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