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距离与稳定性取决于什么?

楼主(2014-04-03):
遥控距离与稳定性取决于什么?是取决于控呢,还是接收机?

网友:
自己认为是接收

网友:
取决于钱

网友:
说的对极了!!有钱能使Gui卖力

补充:除钱外,还有知识积累、设备布置、合理使用

楼主:
richardglc发表于2014-04-03 13:36:19
取决于钱
14sg带的接收能遥控多远?

楼主:
xiao东发表于2014-04-03 14:07:33
 钱钱
14sg带的接收能遥控多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14sg带的接收能遥控多远?

大多数控,哪怕几百元的低端控的距离都足够远到你看不见飞机. 如果你要超视距搞FPV, 那必须要增程设备, 也不是靠单遥控器的距离就够的.

所以说衡量控的好坏绝不是以遥控距离来判断的.

至于稳定性和功能, 那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了. 不过如果你的飞机也就千儿八百的成本的话, 那一般800以上的控都足可以胜任.

网友:
记着天线的2个头别碰到碳纤板就行,最好用专门固定天线的卡子

网友:
一般都超视距了

网友:
还要看电磁环境,在市区WIFI密集的地方遥控距离会比在郊外短很多

网友:
玩直机不需要太远的距离,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