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是好盈V3赞的的帖子 我这有个V3问题希望能得到答案

楼主(2014-04-03):
和500级电机 天蝎星3226 1400KV搭配

油门行程肯定矫正过
50% 油门的转速和70%  80% 没什么区别  基本一样的转速  什么道理
开始感觉上转速没区别 然后用转速测试仪测   只有50转的区别  难道就这样吗

现在是8度进角  32K  设置
4度  8K也试过  没啥区别

请指教

网友:
哈哈 跟我一样 标定完转速切3d没反应

网友:
不懂帮顶了~~500级准备换V3 100A 等高手答案~

楼主:
高手在哪里

网友:
V3的定速有两种模式,精灵模式和存储模式。
精灵模式需要每次上电标定一次,大概5-10秒,等到转速稳定了才算OK,否则就跟你描述的一个样。
存储模式下的第一次上电需要标定搞一次,标定过程一样,一定要等转速稳定才算标定成功。

网友:
油门行程要对好。

网友:
10秒钟大桨还没甩平,对定速会影响。建议提高到20秒以上(改)软件!

网友:
试试用默认15度进角好赢的一般默认的都是最佳的设置

楼主:
鎴戞槸瀛樺偍妯″紡锛岃偗瀹氳蹇嗚繃浜嗭紝鍥炲ご鍐嶉噸鏂拌蹇嗚瘯璇

网友:
引用 楼主:
鎴戞槸瀛樺偍妯″紡锛岃偗瀹氳蹇嗚繃浜嗭紝鍥炲ご鍐嶉噸鏂拌蹇嗚瘯璇

网友:
同样来学习的 请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鎴戞槸瀛樺偍妯″紡锛岃偗瀹氳蹇嗚繃浜嗭紝鍥炲ご鍐嶉噸鏂拌蹇嗚瘯璇

这位朋友的解答高深莫测

网友:
按LZ的描述,不就是定速模式吗

楼主:
PlaneFan 鍙戣〃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