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设置问题

楼主(2014-04-03):
我是XG7的控 GP3控制需要一个3段开关 智能方向控制也需要一个3段开关 可我的控只有一个三段开关啊  咋整累

楼主:
怎么看的人都没有啊

网友:
智能方向控制可有可無!不然換控

网友A:
用三段開關來控制智能方向, 用兩段開関控制飛行摸式, 只用 GPS 及 感度模式切換, 不用手動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三段開關來控制智能方向, 用兩段開関控制飛行摸式, 只用 GPS 及 感度模式切換, 不用手動模式

觉得也只能这样,或者换xg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