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第二架T45不能正常飞行

楼主(2014-04-03):
  新买的天盛T45起飞后总是突然朝右翻身下冲炸机.

楼主:
  我想是否因为是副翼的连杆有虚位引起的,把连 杆也改了.没有用.

网友A:
现在的T45已经不如以前的老牌子好,建议楼主更换成64涵道的F15啦,双垂尾,非常稳定,降落也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T45已经不如以前的老牌子好,建议楼主更换成64涵道的F15啦,双垂尾,非常稳定,降落也容易。

F15太好飞..久了也无趣...

网友:
只看到副翼舵角安装不对,可能是原因之一,也可能不是

网友B:
电机的反扭太大了,你肯定是速度不够就拉起来了,我也飞这款,相当的稳,速度够了,自己就浮起来了;
速度不够拉起就会造成你这样的结果

网友C:
我买的屹立的T45,飞行没问题,用的4S 2600电池。套机电调换成好赢铂金100A,地面试车最大油门2分钟电量还有3.5,电池冷却后3.65多

网友:
好飞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屹立的T45,飞行没问题,用的4S 2600电池。套机电调换成好赢铂金100A,地面试车最大油门2分钟电量还 ...

  我的第一架涵道就是屹立的,虽然好飞,但是进气口EPS的稍微碰一下就粉碎了,关键还有现在的价格太离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反扭太大了,你肯定是速度不够就拉起来了,我也飞这款,相当的稳,速度够了,自己就浮起来了;
速度 ...

  我基本上是在飞了1,2圈的过程中突然翻身偏离航向.

楼主:
我的前轮用的就是原来屹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前轮用的就是原来屹立的

根据论坛的帖子改装了,前轮加轴承无虚位

网友:
改副翼双舵机吧

网友:
都大校级别了啊,舵角安装明显错误吗。且为什么拉杆不安装在中间2个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