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抽空继续调450的尾巴另请教怎么算大桨转数呢?

楼主(2014-04-03):
感觉有些好转了,用的k8双灯,停止增益的A.B都降低了一些,但还是有一点点,状态就是不如另一个480
震动最高是两千左右,悬停不到400
前几天调尾巴时发现一个舵机抖,这是 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咬牙来了一套215斜盘
powerhd的尾舵和215斜盘,如果再不行就考虑来个kst515的舵机试试,对power hd的舵机比较失望,噱头产品啊
花牌3860kv电机 电机齿是11T的,视频里的油门曲线没有设置就是0-100一条45度斜线,想再请教下怎么算大桨转数呢?好盈说明书里有一个,但是不是太明白,还请指点

网友A:
大桨转速大概就是电池电压乘油门百分比乘kv值乘电机齿数除大齿数。实际转速会低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转速大概就是电池电压乘油门百分比乘kv值乘电机齿数除大齿数。实际转速会低一点点

哦,这样,那我的3s电池是11.1v,悬停大概是%65左右吧,电机3860kv,电机齿11T,450大齿是121吧
最后得出来2531.81     这样算对不呢?
那油门80%时差不多就3000了吗?

楼主:
顶上去啊!这个问题还是有些不明白啊

网友B:
看震动图表,有主旋翼和尾旋翼的转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震动图表,有主旋翼和尾旋翼的转速的

就是vbar软件里的震动分析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vbar软件里的震动分析表吗?

是的,最好用蓝牙看,这样就可以比较精确调整自己的转速了。

楼主:
嗯,回去试试看,到时配个蓝牙,就是还要借个安卓手机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