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解了,果冻!

楼主(2014-04-03):
新换的朗宇4110S 400kV 桨用的APC 1447(做过静平衡)
果冻依旧,电机座,机架均无虚位,无解了 无解了。
配置810架子 电机同上,云台H3 2D
求高人指点

网友:
机架大了,桨大了,震动也大了,靠自带四颗av球消除一切果冻,是不可能滴

网友A:
楼主您好!请参考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
如果问题不能解决,请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请参考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5608&extra=page%3D2 ...

我是低频震动,画面果冻严重,估计是云台没固定好,AV球用得不对,我的H32D 反过一次厂,返厂回来后云台通电有很大的噪音,我重新更换了狗思的灰色AV球(之前用的白色)现在我用螺丝把云台固定在了云台板上。最近两三天忙完了测试了再请教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低频震动,画面果冻严重,估计是云台没固定好,AV球用得不对,我的H32D 反过一次厂,返厂回来后云台 ...

恩恩!期待您的测试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恩!期待您的测试视频...

正品APC 1447桨 因为淘宝20几块钱的静平衡器感觉不行,所以桨没做平衡
木桨今天被我不小心挂树上 直接牺牲两对
云台是用3M胶和3颗螺丝固定的
机机放在地上轻摇中心板 感觉机机前后晃动,貌似脚架的问题现在感度 180 180 160 160 170 170

网友(2014-11-07):
更换不同的减震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