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飞翼都用什么样的折叠桨设备?

楼主(2014-04-03):
想用一个折叠桨,但是觉得折叠桨罩也用不到整流罩,想问问各位用过的,推荐一个?

以下2种是我能找打偶的, 带桨罩的H架 和底盘,是一体的吧?

网友:
我飞滑翔比较多,折叠桨用过不少,你的第一种是皓业的,底座和H架是分开的,但是去掉底座后是夹不紧电机轴的,还用过一种无头折叠桨,是用内六角从头上拉紧的,重量比能轻上一点,还能够头部进气散热(电机座开孔的话)。

再有用过这种简易的迷你折叠桨头,我把原来的夹电机轴的螺丝给拧断了,配了一个桨夹给夹住用的。

红塑料的用过两个,射过桨拧掉过机头,千万别用,

网友A:
还有,飞翼后推,折叠桨罩上记得加一个塑料垫片把桨撑开一个角度,以免关动力后折叠桨跑到同一边,再开动力不能开桨引起震动,

网友:
看着就高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飞翼后推,折叠桨罩上记得加一个塑料垫片把桨撑开一个角度,以免关动力后折叠桨跑到同一边,再开动力 ...

意思是买那种有桨罩的, 去掉桨罩用,然后加垫片,垫片这个我知道什么一回事。

我本来以为直接买一个H夹,或者买一个带桨罩的,拆掉桨罩和底盘,也是一个H。但不知道这个H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买那种有桨罩的, 去掉桨罩用,然后加垫片,垫片这个我知道什么一回事。

晧业的和无头的,拆掉底座就不能用了,底座带收拢夹电机轴那部分,H型的架子中间孔不带什么坡度。按你的想法可以用我发的最后一种简易型的,才十几块钱

网友B:
飞翼可以直接用直桨,折叠桨不是必须的。
担心降落的问题是有些多余。

“用直桨动力和效率会有明显提高。
需要注意的是电调要设置刹车,这样关闭油门的时候桨受机翼表面气流的影响,基本都是在水平位置停下来的。
不过这时候飞翼只能是处于小角度的下滑状态,如果推杆俯冲桨会直接暴漏在加速的气流之中,有可能会改变水平的位置,所以用直桨降落的时候尽量避免推杆加速俯冲。时刻注意螺旋桨是否处于水平位置,位置改变要及时复飞防止落地折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翼可以直接用直桨,折叠桨不是必须的。
担心降落的问题是有些多余。
“用直桨动力和效率会有明显提高。 ...

我现在飞就是用直桨。既然折叠效率那么低 就算拉!谢谢老道,老道你那飞翼不错,就是太贵了

网友:
3楼说的没错,红色的塑料折叠将不行,质量很差,害得我折桨。

网友:
尾推用直桨,电调开刹车,没坏过桨的路过

网友(2024-01-28):
引用 网友A:
还有,飞翼后推,折叠桨罩上记得加一个塑料垫片把桨撑开一个角度,以免关动力后折叠桨跑到同一边,再开动力 ...

确实如此,第一次飞飞翼用后推折叠,果然碰到了楼主所说的问题,幸好是下降阶段,电机座都给干下来了,马上装个弹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