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冻无解

楼主(2014-04-03):
新换的朗宇4110S 400kV 桨用的APC 1447(做过静平衡)
果冻依旧,电机座,机架均无虚位,无解了 无解了。
配置飞越T810架子 电机同上,V2   云台H3 2D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多余!!!正品APC不用做什么动靓平衡………………都14寸桨………确实振动非常难调…飞越架子……真心有点烂…觉得就是山寨品………云台减振下功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余!!!正品APC不用做什么动靓平衡………………都14寸桨………确实振动非常难调…飞越架子……真心有点 ...

每个桨都做了平衡的 觉得正品APC平衡也不怎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桨都做了平衡的 觉得正品APC平衡也不怎么好

你新买回来,装上去也是不平的,原因平衡器本身就有问题!~~~越搞越差,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