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小型内孔磨资料的模友请in

楼主(2014-04-03):
有朋友需求小型内孔磨床,市场上有的不适用,有的太贵,有的效率低。看看有没有可能D个数控的,大侠们多提供资源,多拍砖,多指教 。在此谢过!

网友:
磨多大的孔啊。

楼主(2014-05-03):
2-12的孔

网友:
        异形工件或者工件异形夹持方式内圆磨便宜不了,圆形工件或者其他规则工件中心孔内圆磨很容易做出来,此外内圆磨要求精度,粗糙度什么要求,异形工件的话就不要回答了做不好的

网友:
做什么用的,这个尺寸要求不太高的话一般用铰刀吧

网友:
有这种机器的,要个样本,仿造一台就行了呗

网友:
精铰还满足不了的话用铜棒车个精确点的棒,开中间弹性缝微调,金刚砂+机油用手抓住用车床研磨。当然只适合小量加工。

网友:
可以用珩磨机。

楼主(2014-08-12):
同心度有要求。等达人

网友:
我知道,但我不告诉你,不然***镜面管不到处都是了!

网友:
帅哥传授一点经验啊,镜面管怎么做

网友A:
     2MM的孔磨内圆?珩磨和精铰?效率?楼主去了解下深孔钻吧,效率高精度高光洁度高三高,原理是高压切削液将切屑从钻杆内带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2MM的孔磨内圆?珩磨和精铰?效率?楼主去了解下深孔钻吧,效率高精度高光洁度高三高,原理是高压切削 ...

深孔鑽是靠旋轉動作退屑,沒切削液也是能退屑的。切削液是向前噴而且壓力還沒高得把切屑逼退。壓力大只是確保流量和切削液流到切削位置。

网友:
    回楼上高登阿伯,深孔钻钻屑从钻杆内排出不破坏钻孔光洁度和精度,2010年单位购买一台德国深孔钻,德国人工作态度特别严谨,真的是一丝不差,不得不佩服德国人几乎是变态的严谨,1990年我参加了单位在华东地区第一台深孔钻的制造,对比德国人我们确实差距太大,德国已经有近100年的深孔钻制造历史,不过单位自制的深孔钻直径20mm左右深1m的孔打出的效果也快镜面了(用的是进口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