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享APM混合模式固件

楼主(2014-04-03):
求分享APM混合模式固件,哪位大神有啊

网友:
3.12固件内置没有。抱谦,我搞错了,等官方发布吧!

网友A:
这固件。。。。 BYBIRD 固件     我测试出来  关控不能完全 自动返航, 应该说能返航, 但是重新开控 返航就终止了,觉得有点 二,刷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2固件内置有。

我怎么没发现?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固件。。。。 BYBIRD 固件     我测试出来  关控不能完全 自动返航, 应该说能返航, 但是重新开控 返航 ...

你的帖子我看了!你那不是自动导航,是失控保护!开控自然就中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帖子我看了!你那不是自动导航,是失控保护!开控自然就中断了

你觉得 开控  后 失控保护 触发的 返航 被中断 合理吗?  你 模拟一下 飞机飞到 控的 电波 边缘的情况吧,失控,返航,返回个几米 又接到电波 返航中断会出现什么状况?

我觉得不合理,官方的 描述也不是这样的, 我刷回海盗了,和 常规 一样,触发返航后,再开控不会中断返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12固件内置有。

好像没有,我设置了测试不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 开控  后 失控保护 触发的 返航 被中断 合理吗?  你 模拟一下 飞机飞到 控的 电波 边缘的情况吧 ...

原来我飞superx也是这样的,关控返航,开控就取得控制权。如果说开控也不能取得控制权,万一受干扰或者什么的,岂不是就要听天由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我飞superx也是这样的,关控返航,开控就取得控制权。如果说开控也不能取得控制权,万一受干扰或者什 ...

开控 后,可以转YAW ,但如果要 取回控制权 需要切换 CH5 ,一切后返航终止 有你操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有,我设置了测试不生效

有 HYBIRD 的内测版本 ,一般的 3.12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 HYBIRD 的内测版本 ,一般的 3.12 不行。

zhude 发布的那个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