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通TH9X三段开关设置

楼主(2014-04-03):
      FS-TH9B飞控三档开关设置
一、遥控器恢复出厂设置操作:
1、遥控器关机状态按住EXIT键不要松开,再打开电源,显示屏将会出现RESTORE。。。。。长响三十秒左右后自动显示开机画面<备注:如果没调整过的机就不需要复位>
二、三档开关设置:
1、选择固定翼模式,
1.1按确认键进主菜单,然后选定SYSTEM系统菜单进入,选择TYPE SELE选定固定翼模式ACRO并按确认键。
2、混控设置
2.1设定固定翼模式后退出SESTEM系统菜单进入SET TING工具菜单<进入后里面显示是FUNC SET TING>,选择AUXCH通道混控将CH5按“+、—”按键把它设置成GEAR并按确认建。
2.2确认后自动返回FUNC SET TING工具菜单,再进入【PROGMIX】里面的MIX1程序,用按“+、—”按键把MIX1里面对应的设置成如下:
STATE ——ACT
MASTER——GYR
SLAVE——FLP
OFFSET——000
UPRATE ——000
DPRATE——100
SW——NOR
完成MIX1设置后把MIX2设置成如下:
STATE——ACT
MASTER——GYR
SLAVE——FLP
OFF SET ——000
UPRATE——000
DNRATE—— 000
SW——IDI
完成MIX2设置后把MIX3设置成如下:
STAFE——ACT
MASTER——GYR
SLAVE——FLP\
OFFSET——000
UPRATE——000
DNRATE——-100
  SW——ID2

网友:
昨天还在找,今天你就发了,真及时

楼主:
三段开关设置成功啦,起码再也不用为刷机而苦恼啦,主要是我的遥控器没用多长时间,刷机后厂家就不保修啦。太好啦

网友:
不用刷机吗?

楼主:
不用直接设置就行

网友A:
楼主,我按照你的教程设置了,3段开关还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按照你的教程设置了,3段开关还是不行啊

恢复出厂设置了没有,如果是新控不用恢复出厂设置,多看两遍介绍。

楼主:
使用的哪款飞控?

楼主:
使用飞控时,必须接收到六颗星三段开关才起作用

楼主:
设置完成后如果开关没有按照你想要的顺序排列,请设置通道开关反正项

网友:
刷了opentx,可以用三段开关和GEAR混控实现六段功能,适合很多飞控的模式切换

网友(2014-05-16):
楼主你好,我按照你的方法设置,没有设置成功,我的机子没有回复出厂设置,我是用一个空白的用户机型

网友:
感谢楼主。我的富斯9三段开关也设置成功了

网友(2014-07-08):
谢谢,设置成功!!!

网友:
楼主有办法通过GEAR混控成6段开关吗,请赐教,谢谢!!!

网友:
LZ没有说明接收机5通道和飞控怎么连接啊!另外我也按照步骤试了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我用的是切糕U2S飞控接线方法请问你购买的销售商,3段开关设置好后必须等gps收到6颗以上的星才起作用

网友(2015-03-16):
能把你QQ告诉我吗?

网友B:
半夜设置 结果好像不行呀,接5通道就可以是吗,三段开关我这知道是用来切换曲线的, 麻烦楼住解释下原理,,多谢

网友B:
设置好了 附加一个 利用三段 和二段 再加一个舵机混控器 设置了6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