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款A6 出问题了 求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2014-04-03):
每次插电后第一个电压和电流那个显示就闪还发出滴 滴 滴的报警声。有时重新插电就好了,每次充电都要插拔n次才能充电。求解

网友A:
你是直接把电池插充电器然后再给充电器上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直接把电池插充电器然后再给充电器上电吗?

是的

网友:
按顺序来  先给充电器上电  然后插电池 再然后充电器检测电池 再然后 按开始 充电  记住了吗!!!!

楼主:
我以前一直是这样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不插电池只要通电就报警。我现在只能先插电池把充电器设定成自动模式通电就自动充电,就这样还要插拔电源好几次才能冲一块。也不是完全坏了有时就能冲。

网友B:
检查下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输入电压

输入电压在12.几v应该是正常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