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调刹车

楼主(2014-04-03):
在一个群里听说四轴如果上大浆例如1447或者以上,那电调就需要调刹车,表示有些不明白,求科普

网友A:
厄……没听说过啊

网友B:
怎么可能

网友C:
我终于 知道 原来 所谓的 制动 就是 刹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终于 知道 原来 所谓的 制动 就是 刹车
楼上搞笑!知道 是好事情啊!看你头像......

网友D:
还有这说法?!
难道怕电机成为发电机馈电烧电调?难道不怕制动惯性导致多轴失稳?实在不明白!
与楼主同求“科普”!

楼主:
对呀,我也挺纳闷的,刚开始想的是,大浆重量大惯性大,导致从高转速到低转速中间有个惯性存在导致转速不线性这样来安慰自己,可是越想越不对劲啊

网友D:
我终于想明白了!!
提此方案的高手是不是想说:怕桨大了,变速响应会迟钝,所以要适当加入制动量。是这个意思吧?
那加速不还是迟钝吗?
既然电机有足够的动力驱动对应尺寸的桨,那就没必要加入制动

楼主:
呃…他给出的配置是600kv电机配1447浆的时候要调刹车,我搜了几款类似的电机,都是支持1447浆的啊

楼主:
唉……大神的心思岂是一般人能理解的呢?期待有人能来给个结论性的总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