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有没有人将电池和电调改成4.0的香蕉头,能扛多少电流

楼主(2014-04-03):
问个问题,有没有人将电池和电调改成4.0的香蕉头,能扛多少电流,我主要飞70涵道,用花牌4s2600,自带t插,装了一架F18,用金属涵道,全油过一会发现t插那里超级烫,感觉都快化了,用4.0的香蕉头怎么样,能不能好点

楼主:
电调用的好盈铂金80a
电调应该是够的

网友:
一般现在都用XT60插头了吧?不过注意不要买到假的,正品XT60可以恒定耐80A的电流!

网友:
用XT60头,或者XT90头吧

网友A:
4.0香蕉头跟XT60的效果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0香蕉头跟XT60的效果应该差不多吧

4mm香蕉头相当于EC5了,比xt60强多了,没外壳散热还好,能过多少电流主要还是看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4mm香蕉头相当于EC5了,比xt60强多了,没外壳散热还好,能过多少电流主要还是看质量。

这么说香蕉头牛逼多了啊,成本还很低,不行就直接改成香蕉头了

网友:
那就提醒一下,得小心正负极别误插错了,后果很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香蕉头牛逼多了啊,成本还很低,不行就直接改成香蕉头了

那你要记得给香蕉头的公头做好保护套噢!

网友B:
craigmulux发表于2014-04-03 20:55:41

这么说香蕉头牛逼多了啊,成本还很低,不行就直接改成香蕉头了
不好意思记错了ec5是5mm的。用插头就是为了防止误插,时间长了难免出错,所以还是用插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记错了ec5是5mm的。用插头就是为了防止误插,时间长了难免出错,所以还是用插头吧
来自安卓客户 ...

好的,多谢了,还是老实用xt60吧,看来还是成熟的技术靠谱哇

网友:
6S 5000mAh 40C 一次4块跑5分钟的场合照样用T插的....路过一下。

找靠谱的T插,请靠谱的人焊接,大不同。

网友:
T插接好后摇一摇不知道能不能好点。这个东西理论上不保证互相垂直的两组端子能接触得服贴。

普通4mm香蕉插头额定长期工作电流是10A。用在模型上5分钟工作制平时60A短时80A也没事。

我比较喜欢EC5这类外壳和端子之间有一定自由活动余地的设计,否则端子接触效果受外壳精度影响很大。类似的,带灯笼状弹片的设计也比实心切槽的那种***头式对加工精度要求低,但是接触效果就比不上精度好的紫蛋头式。

我现在倾向于不带外壳的用法,电池组之间串联很容易,接头尺寸也小,但是直接自己插自己造成短路的危险很高。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的XT60吧。

网友:
我都换xt150了怎么办?

网友:
T插理论上的承载能力比4mm香蕉强

前提是,要找得到靠谱的T插才行,网上有自己搜吧。三五块一个的肯定是不行!

网友:
XT60? 那玩意不就是3.5mm的小插插套个壳子吗?